[問題求助] hp designjet 500 A1繪圖機 主機板問題

楼主(2015-07-04):
我的工作是專門維修 HP 繪圖機的店家
最近碰到一個客戶 開機一直跳出這個畫面

機器右半邊 只有一個小小的機板和零件插座
既然圖示顯示右半邊打X 把右半邊的零件一個一個測試
疑!!奇怪零件都是正常的(拿去別台機器測試皆正常)

問了老師傅 他講一堆 我實在聽不懂(擺明就是不跟你說問題點)
問了原廠工程師 他講了兩個問題
第一 機器序號遺失.....(我滿頭霧水???)
第二 主機板故障...

由於序號的韌體做在主機板上 檢查主機板IC晶片 重新補焊 但是機器還是跳同樣的圖

主機板是機器的左半邊ˊ

不知道為啥 突然拿出吹風機吹主機板
疑 可以開機了
自以為 這樣就修好了

但是 主機板冷卻後 卻又跳同樣的錯誤訊息

再用吹風機吹 又可以開機
想請問  一個主機板要用吹風機吹熱才能開機
這樣的問題點 是IC的地方有問題了嗎??

(吹風機吹的點是下面圖 右半邊的背後而已 吹大概10~15秒就能開機了)

网友:
把主機板要用吹風機吹熱的範圍縮小 ,一次一個小區塊試試...
看是BGA還是電容或是空冷焊

排除法可以參考三太子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55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