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讓人摸不著頭緒的故障(電晶體)

楼主(2015-07-05):
小弟在幫朋友維修一台綜合擴大機
一開始的故障原因是
1.高低音無法調整(更換可變電阻)
2.右聲道會失真
所以就先將整機的可變電阻更新,更新完測試
依然有失真現象,經過交叉比對
確定問題是出在功率放大部分
於是做了一連串的處理,焊點重新焊接與零件量測
確定都沒問題,上機時測約一分鐘左右
等散熱片有點溫度時,失真現象又跑出來
反反覆覆測試不下數次
後來心想該不會是功率晶體有問題吧

故障的是2SD1047這顆
冷機時,用數位電表測試B-C.B-E均正常
熱機時,B-C數直忽大忽小
重點是外觀根本無異常
後來找一對中古良品替換上去
上機超過20分鐘,都沒異常

网友A:
這類的問題真的很麻煩

在熱的時候 電晶體特性出現變化

网友B:
有遇過這種問題 ! 晶體不良在溫度昇高時 , 就會出現 , 溫度正常時又恢復正常 !!

上次修一台 卡拉 ok 就是如此 , 若使用示波器就可以輕易找到問題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的問題真的很麻煩

在熱的時候 電晶體特性出現變化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要死不死的狀態
一般不是被打通,就是斷路

而且這顆故障在C極,一般來說是很難斷才對
畢竟直接連接鐵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遇過這種問題 ! 晶體不良在溫度昇高時 , 就會出現 , 溫度正常時又恢復正常 !!

上次修一台 卡拉 ok 就是 ...

沒錯!
小弟這次狀態是
室溫時是正常的,等溫度略高就異常
可能才高於室溫5~10度左右
就掛了

网友:
標準的電晶體 老化形況
http://spectrum.ieee.org/semicon ... rs/transistor-aging
電晶體 內部的金屬引腳在接合芯片本體的那端 因為電子流動使得金屬接點慢慢潛移減少
( ** 1 )
接點電阻開始變大 一般手法是測不到 但這個特性初期反映在 hFE
可以拿  全新功率電晶體 以70~80%額定電流  操練一下
24小時候 比較其之前之後 hFE  會降了 8~15%
在這之後衰退速度就非常慢  直到不堪使用

**1 這段講的粗略些 如同早期遙控器電池盒引線接到PCB板
  使用久了  某條線接在PCB這端的銅線 會異常線細(相對於另一條線)

--------------------
這種情況 在高電流(6~8A 以上)功率晶體上 最常見
因為 高電流功率晶體  多半(幾乎)是低 hFE
使得 B極 電流相對提高許多 上述電子流動也增加了

相同[金屬接點慢慢潛移減少] 情況 也反映在 C / E上
因此 內阻升高後 增加額外發熱

网友C:
遇過功率晶體內傷,也是搞很久才搞定。現在想到,測試時拿熱風槍加熱一下或許可以提早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過功率晶體內傷,也是搞很久才搞定。現在想到,測試時拿熱風槍加熱一下或許可以提早知道 ...

這是一個好辦法

小弟是透過測試發現到
VBE超過另一聲道太多,逐步測試才發現是功率經體內傷

网友D:
這晶體好像是remar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晶體好像是remark的

可能性非常高
印刷字體有點草率,且位置有點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
小弟這次狀態是
室溫時是正常的,等溫度略高就異常

我也没有示波器 , 大概搞了好幾個星期 , 因為一直找不到問題所在 !!

最後是在燒機出狀況當下 , 把認為可疑的晶體一顆顆拔下來測 !!

終於找到有問題的晶體 , 這晶體之前冷機時有量測過是正常的 !!!

果不其然等它冷了再測 , 就是呈現正常的狀況 !!!

差一點被它搞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示波器 , 大概搞了好幾個星期 , 因為一直找不到問題所在 !!

最後是在燒機出狀況當下 , 把認為可 ...

小弟是先聽到聲音失真
高音沒問題但低音完全糊掉
再來發現到功率晶體的VBE異常的大
以為是焊接不良
最後才發現到功率晶體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