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gigabyte Z77M-D3H+GV-740G3-2GI+SEED ES450 POWER不開機

楼主(2015-07-05):
我不知道是不是該發在這裡, 如果有必要, 煩請版主幫我移到主機板維修區, 或是我重發

我這有一台主機, 有點問題, 送去技嘉維修站檢測過了, 換了一個新顯卡, 症狀還是一樣
明天星期一我可能要送整機去修了, 所以想先求助一下大家
如下說明

硬體:
主機板: GIGABYTE Z77M-D3H (出廠年份101/04, 啟用年份 101/06) (BIOS工程師已更新到最新)
顯示卡: GIGABYTE GV-740G3-2GI (維修站換全新)
電 源: SEED ES450
測試卡: LCD POST CARD PTi9
CPU: INTEL I3-2120
RAM: 4GX2 KINGSTON  KVR1333D3N9/4G (1.5V)

症狀:
送修後回來, 第一次插上電源, 開機/關機都正常 (通常斷電一天或幾個小時, 再送電, 均可開機成功)
開機一兩個小時關機, 馬上開機成功
隔一個小時及半天, 再開機成功
隔夜約 12 個小時, 開機失敗
如果此時拆掉顯卡, 開機就會成功, 再插回顯卡, 仍然開機失敗
主要問題是, 當發生開機失敗的情形時, 如果顯卡插在主機板上, 就不容易開機成功, 就算開機成功, 關閉電源, 再開機就會無法再開機
只要拆掉顯卡, 那麼開機都是很順利的, 但也是偶而會發生送電馬上斷電的情況, 而導致不開機

不開機症狀: 按 POWER , 沒有嗶聲, CPU/POWER風扇轉, 測試卡 rest, frame, irdy, sysclk不亮)
有時開機時, 主機板會馬上斷電, 再重新啟動

單純電源供應器送電, 但未開機時, 測試卡 clk 會亮
如果不會開機, 按電源鍵開機, 硬碟燈不會亮
如果不能開機, 測試卡 rest 的燈一定會亮

如果會正常開機, 硬碟燈一定會馬上亮
如果可以正常開機, 測試卡只會亮 +12v, +5v,+3.3v 及sysclk

因為手上沒有新的 power, 有可能是 power 供電流不足迼成的嗎??

這是測試卡的型號

測試卡型號

測試卡型號

主機內部

主機內部

主機內部

電源供器送電時的燈號, 但尚未啟動主機板

電源導通時的燈號

電源導通時的燈號

電源的電壓測試

電源狀況測試

電源狀況測試

開機失敗的測試卡燈號

開機成功的測試卡燈號

開機成功的燈號

開機成功的燈號

如果會開機成功, 一啟動主機板, 硬碟指示燈會馬上亮

若會開機硬碟燈會先亮

若會開機硬碟燈會先亮

開機成功的測試卡燈卡, 最右邊是 sysclk

開機成功的燈號

開機成功的燈號

主機板啟動電源時的訊息

開機時測試卡的訊息

開機時測試卡的訊息

開機失敗的燈號

開機失敗的燈號

楼主:
gigabyte Z77M-D3H+GV-740G3-2GI+SEED ES450 POWER不開機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36&page=1&extra=#pid690114

网友A:
顯卡換新的就不多加了,CPU和RAM的金手指部份有無氧化的情況,接觸不良也有可能不開機(軟的通病),你的情況我也有遇過類似的,還好有二台電腦可以交叉測試,最後是主板有問題,買了塊二手,壞的還擺在家裏待修~~~

RAM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卡換新的就不多加了,CPU和RAM的金手指部份有無氧化的情況,接觸不良也有可能不開機(軟的通病),你的情況我 ...

謝謝您的資訊, CPU和RAM接腳處理過了
早上到公司換新的POWER, 也沒用, 看起來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了

楼主:
剛剛又拆一個半新的 power , 居然可以正常開機, 不過得放到明天才知道

网友B:
如果PSU已經使用1~2年了, 建議換別顆PSU測試!
對於Seed印象中都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SU已經使用1~2年了, 建議換別顆PSU測試!
對於Seed印象中都不是很好!!

PSU 是指那個電壓測試器嗎? 買了三年多, 用沒幾次
不知道大大能不能推薦一下除了七盟海韻兩大貴族之外, 中上一點的POWER品牌??
市面好像多是酷媽和蝴蝶牌還有兩個動物牌, 用起來也是普到不行
會用 SEED 是因為在 80+ (白) 價位還可以接受

楼主:
跟大家報告一下, 測試的結果, 確定是power故障, 應該是輸出的電壓或電流不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SU 是指那個電壓測試器嗎? 買了三年多, 用沒幾次
不知道大大能不能推薦一下除了七盟海韻兩大貴族之外,  ...

PSU是power supply

可以買康舒的!,價位算不貴 重點是蠻耐用!

酷媽的也可以買!大品牌比較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