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EPA B650-SA & ENERMAX ENP500AWT維修

楼主(2015-07-06):
這2台其實電路架構一模一樣,就一些功率元件的差異而已
這種架構倒是在蠻多廠牌看得到他的影子(像CORSAIR CX系列、SNAKE DSAII系列 等等),應該多是出自CWT之手.
不過 ENERMAX這台另外有斷電後風扇延遲的設計。
說來也巧這2台連故障都一模一樣(算是通病嗎?),也都是2011製造,剛好是保固外加送1年
故障情況是: :VSB:+5V,PS-ON: 2V
短路PS-ON開機風扇轉一下子即停(ENERMAX這台因為有風扇延遲設計,所以轉比較久)
通常這種情況都是進保護,都會先量查各組輸出端之對地阻值和目視檢查輸出濾波電容
結果量到-12V完全短路,跑線找到蕭特基DIODE之後,直接拆下量測果然其中一顆NG.
更換上較大功率的蕭特基,再短路PS-ON開機一切OK.
雖然SAMXON電容頭好壯壯,還是不免俗的將他替換成日系的(一次側不好換,就暫時先不動他)
收工啦!!!

网友:
記得-12V好像在新的ATX規範中取消了,其實這個電壓早就沒在用,不知道為何輸出的二極體會壞? 是我記錯了嗎?

楼主:
印象中之前取消的應該是-5v吧,還是我太久沒唸書了?
有看到第3張圖紅圈旁邊那條藍色線嗎?那條就是-12v.
我也很納悶,一般很少會用到-12v,為什麼會燒?所以我才把它規格放大一些.

网友A:
是我記錯了, 的確是-5V。-12V因為PCI規範有包含所以還沒取消,sorry
總之,負壓的電流都很小(500ma),通常拿來做差動訊號傳遞,因此會損壞滿奇怪的,會是哪裡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記錯了, 的確是-5V。-12V因為PCI規範有包含所以還沒取消,sorry
總之,負壓的電流都很小(500ma),通常 ...

不曉得勒,網拍買的,
本想說買來換換電容,又怕IC壞,乾脆買2個來U.B
沒想到竟然這麼巧,壞一樣地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795808077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79577404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曉得勒,網拍買的,
本想說買來換換電容,又怕IC壞,乾脆買2個來U.B
沒想到竟然這麼巧,壞一樣地方.

厲害! 賺到了兩顆power. 你是高手等級,我是不敢買啦,怕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賺到了兩顆power. 你是高手等級,我是不敢買啦,怕修不好

省錢升級法,見笑了!!
要找電腦公司的賣家,序號年份不要太老,通常不會太難修的,至少拍來的Power幾乎都不小心的修復了.

网友B:
-5V(白) 已經取消很久了
-12V 主要給RS-232 用,主要是在提升數位訊號 拉LOW用.
現在USB1.1/2.0  是+5V,data+data -及GND,data+及data-是互補(2個訊號相減為0)表示字串接收OK
不為0重傳.
USB3.0 除了保有1.1/2.0外,增加兩組雙差動傳輸訊號,變成10隻腳.

网友C:
綠色變壓器一看就是CWT的架構,恭喜大師賺到兩顆PSU!
小弟只會換電容,檢查完了還不知道毛病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綠色變壓器一看就是CWT的架構,恭喜大師賺到兩顆PSU!
小弟只會換電容,檢查完了還不知道毛病在那? ...

其實多爬爬論壇上那些真正專業的大師級文章,了解一下整個電路的原理及架構,Power 裡面的ic功能萬變也不離其衷,大概看得懂datasheet也約略可以猜得到其應用,這樣修起來就比較快進入重點.
我只是業餘串串場的上班族,叫我大師我會臉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白) 已經取消很久了
-12V 主要給RS-232 用,主要是在提升數位訊號 拉LOW用.
現在USB1.1/2.0  是+5V,data ...

長知識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