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YELECTRIC 吸入式DVD內建DVB-T播放機 ( MD-100 )

楼主(2015-07-06):
這台之前故障是電源打不開,經測試是面板的電源按鈕故障
修好過一天客戶又打電話說數位接收無信號
拆回測試有時可接收,有時又不行
請問下一步要往那邊查?

网友A:
倒數第二張圖,把鐵蓋打開來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數第二張圖,把鐵蓋打開來檢查一下

鐵蓋裡沒有電容,只有IC

网友B:
會不會是空焊,試試前輩的方法,上電接電視,開機後用吹風機1個1個IC或模組吹,看吹到哪裡會正常變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空焊,試試前輩的方法,上電接電視,開機後用吹風機1個1個IC或模組吹,看吹到哪裡會正常變不正常 ...

目前測試主CPU溫度比較高,經補焊後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