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011出生 索尼家的 SONY KDL-46EX520 不到4年...畫面異常

楼主(2015-07-07):
索尼家的 SONY KDL-46EX520 畫面異常

壓中間MCU也是無反應

壓中間MCU也是無反應

只有下方五公分正常顯示,有點類似太子爺發表的一篇,要拆到鐵框才知輸贏!! (這個畫面中間圓光點是日光燈) ...

只有下方五公分正常顯示,有點類似太子爺發表的一篇,要拆到鐵框才知輸贏!!  (這個畫面中間圓光點是日光燈) ...

所以就拆到鐵框,六個位址排,結果都馬很漂亮,觸壓都無反應,是裡面的IC掛了嗎?請各位先進指導~~ ...

所以就拆到鐵框,六個位址排,結果都馬很漂亮,觸壓都無反應,是裡面的IC掛了嗎?請各位先進指導~~ ...

還是有人有辦法處理,請發表

還是有人有辦法處理,請發表

网友A:
面版問題 小張大大可以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版問題 小張大大可以處理

happymen大也就是須要換那六個位址排再重新邦定了?工程浩大!

网友B:
可以試著往T-con方面試試,如換/清Tcon連接線,Tcon板....看來像是全面的問題
因為gate/source driver 的問題是局部而不是整體
如果真是面版問題,就G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試著往T-con方面試試,如換/清Tcon連接線,Tcon板....看來像是全面的問題
因為gate/source driver 的問題 ...

huangs 大好:面板僅有下面五公分正常,屏線跟兩條軟排都已經嘗試清潔對調,Tcon板倒是沒有另一塊可交叉測試現在的客人很會算,買的起新的,固障就不大會開錢,嫌貴怕無動頭,對於阻礙科技發展的成員,只能當打零工否則.....

网友C:
那不是邦定的問題.跟TAB(COF).T-CON無關.

確定是CELL的問題.需要用另一種方式處裡.

有修復的機會.但不是100%

100%肯定是GATE端的問題.但是此PANEL無GATE IC.
橫向的開啟與關閉由T-CON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邦定的問題.跟TAB(COF).T-CON無關.

確定是CELL的問題.需要用另一種方式處裡.

小張大好:感謝不吝賜教!關於CELL的問題,對某些人一定是非常新鮮的問題,是否能請小張大,能約略述說如何處理,嘉惠拜讀論壇的所有維修同好人,感恩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張大好:感謝不吝賜教!關於CELL的問題,對某些人一定是非常新鮮的問題,是否能請小張大,能約略述說如何處 ...

不要說我講天方夜譚

如何處理...故障點在cell夾層(短路).
                要把夾層玻璃弄開.再將短路點清開.就搞定了

我就是這樣維修的.信與不信在各位大大了

至於維修工具最少要10萬台幣.那是屬*奈米*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說我講天方夜譚

如何處理...故障點在cell夾層(短路).

維修同好能夠看到此篇的解惑實屬大確幸!老師沒教過的!套一句三太子嘉芬!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