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伽利略 CHD-HY903 輸出12v->7.2v, 5v->3.3v

楼主(2015-07-07):
1.這是伽利略 IDE 轉 USB 的電源供應器,空載電壓12v 及 5v 輸出 都不足!

我沒功力只有學習力,參考論壇資料後,直接檢查 電容 ,發現有一個 16v 1500uf 故障(外觀無異),直接換掉,再量測 有回到11.87v 及 5.0, 偷偷高興一下 撿到軟柿子,無法解釋原理 提供大家參考

但是12v的輸出還是不太夠,是不是沒有修到位,,如有高人指點 我會心存感激的!!!

更換前

更換前

更換後

更換後

网友:
空載輸出測量比較不準,需要加負載測量,一般輸出測量正負10%內都算是好的,如果是電腦上的電供則正負5%內,銘牌上會有標示誤差值

网友:
迴授電路   431+817     431量一下壓差   817也量一下

電阻補焊看看

在這之前找個假負載在接上去    電阻   或是 不要的設備      測量帶載電壓
吃電最好是一半的功率輸出   不會太重也不會太輕

网友:
我也有顆變壓器類似樓主這一顆!
拉張板凳看看如何解決!?

有時候會掉電,外接HDD馬達掉速n_1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顆變壓器類似版主這一顆!
拉張板凳看看如何解決!?

版主?
你要幫他升格嗎?
一般開新貼的痞友是稱為開版的,開版大,樓主,不然就稱呼ID加個"大"字的名字就好,如BRIAN-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
你要幫他升格嗎?
一般開新貼的痞友是稱為開版的,開版大,樓主,不然就稱呼ID加個"大"字的名字就好,如 ...

抱歉!今天整天上Java的課,腦袋一堆我不認識的知識需要消化
頭腦鈍鈍~
感謝Scottwang大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今天整天上Java的課,腦袋一堆我不認識的知識需要消化
頭腦鈍鈍~
感謝Scottwang大的指教~ ...

沒關係,再多幾次腦內風暴就好了 ...

楼主:
太專業的量測我不會.......
接個負載還可以,今天接個硬碟量測有11.95v,做copy file 電壓可以到達12v以上,所以應該是正常吧!!
5v 輸出有達5v以上,感謝各位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專業的量測我不會.......
接個負載還可以,今天接個硬碟量測有11.95v,做copy file 電壓可以到達12v以上,所 ...

這樣應該算正常,一般多組輸出大都是以5V來回授穩壓,空載時其他組電壓會偏低,5V加上負載之後12V應該會升上來。

看過形形色色的 SWITCHING POWER,就屬這種 IDE 轉 USB 電源普遍都做得很差,想多花些錢買好一點的都找不到。

网友C:
這種IDE&SATA轉USB的變壓器

我比較常遇到是連接硬碟端的電源線不良,常常會有時上電抓不到,或是使用中突然crash

===============
既然已拆開就把所有電解電容全部換新試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IDE&SATA轉USB的變壓器

我比較常遇到是連接硬碟端的電源線不良,常常會有時上電抓不到,或是使用中突然c ...

同意!!是非常容易發生,常常就掉速給你看; 然後就要重新插拔~
深怕硬碟提早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