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問題請益] 菊水示波器 KIKUSUI COS5021 板子焦黑該如何處理?

楼主(2015-07-08):
各位版上先進好,

魔手上有一台菊水 COS5021 示波器, 是版上一位熱心大大送給魔學習示波器用的~

由於此機器是1997年出產的, 雖然到魔手上已有一小段時間,

開機後曾發現波型時有時無又或是POSITION會亂飄等不穩定情況,

今日找了時間將它拆開來檢視一番, 結果發現板子上有焦黑情況...

不知為何會過熱造成焦黑? 這情況該如何整復或做哪些補強動作?

懇請版上先進們賜教~感謝~

主機板下板, 可看到左邊有一塊區域已焦黑

特寫 可看到中間那焊點特別怪...其實它銅箔已脫落

焦黑處正面元件, 電阻?!

网友:
基板會被燒黑,原因是元件過流發熱導致,而造成過流的原因主動元件(像是連到A958)異常了,
跑一下那支大電阻的相關元件或許答案就出來了。

其他的就請高手幫忙解答了!

网友A:
看起來問題不大,長時間工作後的現象,有設計不良或故意埋下的伏筆。
應該是垂直驅動線路的問題,高壓又大電流會產熱,所以水平線會上下飄。

將這附近的零件都拆下來量一下好壞,尤其是那顆 A958 與大功率電阻。
那個電阻換一顆瓦數大一倍的給他用,讓他有更好的散熱效果,或是裝上小風扇對著吹。

銅箔翹起沒關係只要與附近接點的阻抗值不要變低就好,所以才建議先拆掉附近零件後用歐姆檔量相鄰線路間的絕緣阻抗。
確認 PCB 沒有漏電低阻抗後將已確認的好零件裝回去,翹起銅箔處因為受熱變質阻抗增加要用單芯銅線再補焊ㄧ段上去協助分流導電。

處理好這個問題後要檢查所有的電解電容,依照時間這些日本電容應該壽命已到達終點了。
就用電晶體測試器的新版韌體中的在線測量 ESR 功能,測試器先加上兩段約十公分引線去直接量板子上的電解電容焊點,很快就能量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問題不大,長時間工作後的現象,有設計不良或故意埋下的伏筆。
應該是垂直驅動線路的問題,高壓又大 ...

請問duke大,

這種電阻和一般常見的電阻不同, 更換的話可以拿不同的...像水泥電阻代換上去嗎?

另外這電阻功率多少看不出來(不會看)... 該用多少功率才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duke大,

這種電阻和一般常見的電阻不同, 更換的話可以拿不同的...像水泥電阻代換上去嗎?{:14_1484: ...

原來的約 2 或 3 瓦,拿 5 瓦的繞線有感水泥電阻可(但高頻特性會改變),最好是炭精這類的無感電阻但不好找又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duke大,

這種電阻和一般常見的電阻不同, 更換的話可以拿不同的...像水泥電阻代換上去嗎?{:14_1484: ...

阿魔....

這個看起來像是....2瓦的金屬膜(或碳膜)電阻....

要找這個...可以就近請教ciko版主...看看北部哪裡可以找到!!...

网友C:
阿魔大如果向Doraemon借時光機回到30年前或更早的時候,應該可以找到很多多,因為那時代的電氣產品粗勇,高耗電,用的電阻功率都較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魔....

這個看起來像是....2瓦的金屬膜(或碳膜)電阻....

阿舍大你也收集太多古董電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魔大如果向Doraemon借時光機回到30年前或更早的時候,應該可以找到很多多,因為那時代的電氣產品粗勇,高耗 ...

回scottwang大...如果能借到的話...
那魔會選擇借時光布, 蓋一下就還原成全新的了..還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cottwang大...如果能借到的話...
那魔會選擇借時光布, 蓋一下就還原成全新的了..還比較快~ ...

也沒有錯啦,不過等時間到了,還是又壞了,然後你又再回去嗎?
一不小心回到諸羅紀時代 ...
記得伸出右手向恐龍Say hello and easy easy easy ...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舍大你也收集太多古董電阻了吧~~

那個看起來就像真空管裡用的電阻,大概是留著做回憶 ... 時光飛逝 ...

网友D:
那種電阻幾十年前我就丟掉一堆-------------用不太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種電阻幾十年前我就丟掉一堆-------------用不太到

回maxcar大~

這種零件就同理像是 "書到用時方恨少"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