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o-Box][Z3-ATX] DC-ATX 電源PSU故障求救

楼主(2015-07-08):
大家好, 魯弟我有一塊DC-ATX的PSU故障, 不知從何下手.
不曉得有沒有哪位大大能給我建議與方向呢?

這塊DC-ATX版是支援DC 19v~24v轉正規ATX,
官方的說明, 因為沒辦法放連結, 就勞請用google搜尋 "z3-atx-200", 第一個就是了~

故障的狀況是:
1. 一送電就造成19V 65W adapater OCP,
2. 板上FUSE正常
3. 初步目測無任何燒灼.

如果有大哥願意嘗試看看, 魯弟可以寄給你, 如果也在台北, 還可以見面請你喝杯星巴克, 先在此謝過~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剛剛google了一下,第一次看到這麼迷你的電源供給器,版大您的提供照片似乎少了一個DC 19v~24v變壓器,您也說了電供本身目視正常,建議您先量一下變壓器本身是否正常(上負載)檢測小板上反面右上角是否有16-24v,有的話再測量板子上標示的5v/12v/3.3v/pson電壓,那路有問題就照線路往回追~~

网友:
剛剛沒仔細看(一送電就造成19V 65W adapater OCP)拿電表測一下小板輸入端是否短路了

楼主:
東大你好, 補充一下, 小板輸入端用電表量是沒有短路的.

网友A:
我這是有個問題您這變壓器19V 65W,而這塊小板的輸出功率是额定160W峰值200W,有種不匹配的感覺,不曉得您是用在負載幾w的主機板上,若輸出負載過大,當然您的變壓器會有ocp過流保謢,您可以減少負載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是有個問題您這變壓器19V 65W,而這塊小板的輸出功率是额定160W峰值200W,有種不匹配的感覺,不曉得您是用 ...

你好, 我是用在一台fan less的電腦上,全速運轉不超過25W. 不採用傳統80+以上的PSU是因為耗電低,希望有更佳的轉換效率(一方面也不想要有風扇拉).
這板子ATX端我還沒有插上主機板時(0負載),用adapter送電就會造成外接adapter OCP, 所以我推測是電源板不知道哪邊元件有問題, 希望有方向~

网友:
先排除變壓器是否正常能使用(或者有額外的變壓器也行,拿來測試),剛剛輸入端測量過了,再來測輸出端有無短路,最後只能開始走線了從輸入端開始走線(零件慢慢拆下測量,看這塊小板零件也不多ok的啦),直覺這應該是輸入端有短路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