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型號37LH30FD主機板EAX60838504有關適用問題?

楼主(2015-07-08):
家中有一台LCD液晶電視,型號37LH30FD
時常看到一半會出現沒有訊號,停頓一會兒又有。或者偶而出現畫面訊號不正常,一會兒又正常。
天線測試過是正常。

而原本機器裡的主機板是 (如附件圖一)
TAIWAN LH30-LH20
LT91A
EAX60838504(0)
09.08.20 K.M.G
經網路搜尋相關主機板有EAX60838502,EAX60838503,EAX60838504三片主機板相關元件配置都符合。但不知道是否都通用,所以想請問各位LG主機板的編號問題??
看到許多拆機板EAX60838502,EAX60838503,EAX60838504有適用32LH30FD,37LH30FD,42LH20FD...
而這三片其他資訊皆是
TAIWAN LH30-LH20
LT91A
另一行是製造日期09.08.20 K.M.G或09.05.12 K.M.G或09.03.25 K.M.G
請問這主機板的型號是否是看LT91A呢?就可適用機器呢?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

网友A:
EAX60838503是低解板,EAX60838504及EAX60838502是高解板,但板本不同

网友B:
有試過VGA和HDMI 訊號也會間斷嗎?

如果只有 RF 訊號通路的問題,或許修好的機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過VGA和HDMI 訊號也會間斷嗎?

如果只有 RF 訊號通路的問題,或許修好的機會高。 ...

剛剛試過VGA的訊號是不會間斷。但圖片上裝散熱片那顆chip會燙手喔。
能否指引,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X60838503是低解板,EAX60838504及EAX60838502是高解板,但板本不同

低解板是指低解析度嗎?高、低解析度又分別為多少?
EAX60838503是可用於LG機型42LH20FD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