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IDE 燒錄器的相關問題

楼主(2015-07-09):
最近想要來 DIY 個 RC (Radio Control)遙控器來玩,看上了 Arduino 的開放平台,果然很快就找到具有相同功能的程式碼,只要稍微小改就能直接用。

於是先買了最便宜的 Arduino Pro mini 的小板子玩了幾天後又再買了 Arduino Nano,這兩者功能大小差不多只是後者內建了 USB 介面,前者只有 TTL 的 UART 介面。
Arduino Nano 雖然比較貴但直接內建了 USB 修改與測試程式比較方便,Arduino Pro mini 要自己配 USB 介面上傳或用 USB ISP 介面燒錄。

Arduino Pro mini 兩頭燒。
左邊就是 USB ISP 燒錄介面,右邊是自己原有的 USB TTL 介面,內部晶片是 PL2303。

這是這幾天在測試的物品。
麵包板上是 Arduino Nano 已經燒錄好了 8CH PWM to PPM Encoder 程式,左下小綠板是 PPM to PWM Decoder,再接上伺服機(舵機)。
旋轉麵包板上的小 VR 時伺服機就跟著轉動,初步是成功了,實際使用時會在 Arduino Nano PPM Encoder 輸出加上 2.4G 的散頻發射電路模板。

但是初次使用 Arduino IDE 程式時有碰到兩個困擾,一是 USB ISP 的驅動支援,二是再次上傳程式會失敗的問題。
一,如下圖選擇 USBasp 的燒錄器都無法使用,只能用 USB TTL 介面上傳程式或用 progisp172 程式來燒錄 .hex 檔。
是不是作業系統要有這 USB ISP 的驅動程式?要去哪裡找?還是 Arduino IDE 根本就不支援這種便宜的 USB ISP?

二,用 USB TTL 介面只能上傳一次,第二次再次上傳就會失敗。
解決方法是先用 progisp172 程式來燒錄 Bootloader 檔後才能再上傳一次,或是乾脆轉成 .hex 檔後直接用 progisp172 與 USB ISP 來燒錄。
是不是因為第二次要上傳時已經在執行內部程式了根本無法再 Bootloader 了?要如何暫停程式而改執行 Bootloader 呢?

期待先進們的指點!

楼主:
第二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剛才去官網找答案,原來是我按 Reset 鍵的時機不對。

我這 Pro mini 沒有接上 DTR 接腳所以無法 Auto-Reset,所以要手動按板子上的 Reset 鍵。
要先按 IDE 程式的上傳鍵後等程式編碼完後開始要上傳時才能按 Reset 鍵,這樣才能成功再次上傳程式。
太早或太晚按都不行,現在我知道了這個關鍵時刻,但為了怕日後忘記還是要將 Auto-Reset 的 DTR 接腳與 USB TTL 介面給銜接上來。

將 PL2303 的第二腳 DTR 用細線給引接出來。

成功了,不管程式上傳幾次都不會失敗,也不用手動按 Reset。

网友A:
USBISP與 USBASP是不同的產品。Arduino 不支援 USBISP。
拆開來,重燒成最新板 USBASP firmware 及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ISP與 USBASP是不同的產品。Arduino 不支援 USBISP。
拆開來,重燒成最新板 USBASP firmware 及可。 ...

原來如此,我一直以為是相同東西。
那改燒成 USBASP 後 progisp172 程式還能支援使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我一直以為是相同東西。
那改燒成 USBASP 後 progisp172 程式還能支援使用嗎? ...

progisp 1.72 支援 USBASP 以及 USBISP~
progisp 2.0 以後不再支援 USBASP (商業考量因素) ~

你的問題,可能是 usbasp 舊板 firmware的關系,阿魔上次也碰到過,更新及可。

楼主:
感謝各位協助這個 DIY 的 RC 遙控器初步試驗成功,都會動作了也能達到自己的需求,最後再這些零件裝進外殼裡做成一台獨一無二的 2.4G 遙控器。

左邊是發射部分,右邊是接收部分,接收器採用日貨標準製品完全不需動手修改。
左邊的麵包板上是 Arduino Power Mini 板與利用國外開源程式碼修改的軟體,顯示文字從拉丁文改成英文,也改了一些接腳設定。
顯示器是標準的 16x2 LCM,也是便宜又容易取得。
左上的電路板是 2.4G 散頻兼跳頻發射電路板,輸出 20dBm 實測遙控距離可達 1KM 以上,是從日貨 RC 遙控器拆出來用的。
中間是行動電源內有一顆 18650 電池,供應 5 伏給所有遙控器電路,依據電池容量計算應該可連續供電 20H 以上。

過兩天等 NOKIA 5110 LCM 收到後再來做另外一個版本的 RC 遙控器,試好後再來比較與考慮實際上要用哪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