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亞瑟 USHER R1.2S A類擴大機有尿騷味

楼主(2015-07-09):
這台超重的 亞瑟音響 r1.2s A類後級擴大機陪伴我們家也有十幾年了,

剛買來那一年著實有好好操了一年多,但是921地震後,AV室被毀了,就一直少用,

最近要整理空間,搬動這台像鐵塊一樣重的怪物,就聞到一股尿騷味,

一度以為是電解電容漏液,拆開來檢視卻沒發現漏液或異常。

不知道這種怪異像尿騷味的來源倒底是何物!?

不知有那位先進可幫忙解釋一下,謝謝

附記:
網路上有人談到此機的改機,其內容如下
簡單到複雜
1.濾波並小電容
2.換輸出端的配線
3.換射級電阻和一些小電阻電容
4.加dc servo
5.驅動極加多級穩壓
有錢在換變壓器

看來有錢又有閒時可以來玩玩。

网友:
版大:

通風處吹吹風,電容用測試儀檢測健康情形
濾波並小電容 初聽聲音較清晰,如照張文俠前輩理論是不併
又能喚醒"熱情"

网友:
老鼠尿夠騷的

网友A:
小弟提供一點微薄意見,濾波電容併小電容很容易改變音域平衡,我的經驗都是接上後又拆下來居多。我會先換整流子再換穩壓,接下來才是電阻電容。這台變壓器應該不差,我會選擇保留下來。

楼主:
沒有鼠尿,笪家裡有一隻大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提供一點微薄意見,濾波電容併小電容很容易改變音域平衡,我的經驗都是接上後又拆下來居多。我會先換整 ...

以我的看法會先處理大電容上面那片鍍鍚板,改以紅銅板來加大電流的傳遞,
線頭改成O型壓接端子並上鍚,其他的會一步步來改。

不過就以我的木耳朵來講,改了聽不出來還是等於白改了,所以嘛就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嘍!

网友:
A類
映像中不能轉太小聲喔
開大聲晶體反而比較不會燙?
..........................................
回覆尿騷味
之前修一台32吋大同液晶也是有怪騷味到現在還是不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我的看法會先處理大電容上面那片鍍鍚板,改以紅銅板來加大電流的傳遞,
線頭改成O型壓接端子並上鍚,其 ...

您客氣了啦,木耳的人當初怎會買這台?   雅瑟的產品都是中規中矩,用料普通,改機的幅度很大

网友B:
wooden 不是有養喵族嗎?
喵族發春時會隨地做記號,可能兇手就是它?
這是我親身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客氣了啦,木耳的人當初怎會買這台?   雅瑟的產品都是中規中矩,用料普通,改機的幅度很大 ...

退伍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在亞瑟的前身---瑞豐呆過,所以算是愛用老東家的產品嘍!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oden 不是有養喵族嗎?
喵族發春時會隨地做記號,可能兇手就是它?
這是我親身經驗! ...

所養的兩隻貓咪去年就相繼失蹤了,而且都在室外活動,沒機會讓牠們下毒手啦!

网友:
那個尿騷味可能是那個難燃塑料發出來的味道 !!

因為塑料中含有尿素成份 !!

上次我的插座就是有這味道 , 找了好久才知道是插座的問題 !!

网友:
樓主提的很難有「定論」,小弟的建議:

1) 併小電容要實際比較;效果一定有、但不一定是正面。自己的經驗是裝上去時很驚豔,但聽一陣子拆下來後,會覺得不併更好。試了多台後級給我的感覺:併了不同的電容似乎細節變多、但也變的不耐聽,不如直接把原電容換成品質好的。
2) 十多年的機器檢查一下電解電容,多少會有些損壞。
3) 量一下輸出中點是否合理。

其它就不必惡搞了,除非動到線路、或是拿的到原線路針對線路做調整,東換西換影響比較會是玩開心的。

网友(2015-08-15):
這種機器我修過很多台.濾波電容作怪.自己DIY看看.不行我幫你修.保證修好...

网友:
A類擴大器,中秋節快到了,烤肉一定用得上。

网友:
那台非常重.每次都要用手推車搬...

网友C(2015-09-17):
請問這個尿騷味的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尿騷味的問題解決了嗎?

因為是自用機,目前尚未排入維修程內,待有空會再作詳檢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