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變壓器一級輸入端接電問題?

楼主(2015-07-09):
如附圖...
小弟最近整理一下庫房
發現一個年久失修的可調式變壓器
輸入端吃110V 交流電
輸出端有三個端子街頭可選 分別是6V 8V 12V
原先拿出來的時候..接電端的插頭已經被剪斷了
我就拿了個新的插頭接好..

但是接電110V AC後
用三用電表 測量了 輸出端6V 8V 12V
卻都測到只有 4V(AC) 6V(AC) 8V(AC)
所以我在猜想 應該是裡面線路或是元件損壞
還好測式過程中沒有發生觸電情況

我想問的是..
如附圖
一般正常的一級接電端 + - 兩端是由一條銅線繞出來的
那這樣兩端接110V AC 不是就如同電線短路嗎?

再二次線圈端如果沒有用電的狀況下
如何能安全的產生感應磁場呢?

還請各位大大解惑一下 感恩~!!

變壓器

變壓器

网友:
交流電 電感 感抗

只要是非直流電  對電感都會產生感抗

同時也會建立磁場

二次測空載    一次測仍然有感抗存在  所以並非短路
除非把鐵芯拿掉

二次測帶載   耗功率反映在一次測   可以想像成感抗改變

還有不要在猜了   拍個實物給大大們判斷    最好是像我一樣  一放就一大堆圖片

网友:
那在來說說磁場好了
我只提幾個關鍵字

  能量轉換 能量守衡     轉換損耗

楼主:
大大再回文說...
"...除非把鐵芯 拿掉 ..."
但是...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教學老師實驗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qOewhACd8

怎麼他把中間的鐵心棒拿掉之後
只剩下一次測的繞線線圈
但單獨接通110AC 之後 也沒什麼事情發生
還可以用麥可風聽到電流的聲音n_018|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怎麼樣的原理解釋 一次測單獨接110交流電
不會短路 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再回文說...
"...除非把鐵芯 拿掉 ..."
但是...

你可以注意一下   它繞組銅線直徑跟一般的變壓器有何不同

以及去找一下     真實世界中的銅線的特性是怎麼樣    右手定律    法拉第   電磁感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再回文說...
"...除非把鐵芯 拿掉 ..."
但是...

因為那線圈看起來其漆包線的線徑很細,且繞了應該有上千的圈數,
且它絕不是超導體,固其是有內阻值的,試想若其有5、6百歐姆,則
其電流約為0.22A~0.18A,所以只要此電流值不超過此漆包線的額定
電流值和溫升不超過該漆包線的耐溫值,就算把中間的鐵心棒拿掉之
後也不會是短路而造成把線圈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