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寡國小民 更換(找尋) 可變電阻

楼主(2015-07-09):
小弟因為咖啡不小心打翻 導致左聲道聲音非常之小
電路板稍微擦拭過後可以回復
但可變電阻轉到大多範圍都會沒有聲音
小弟研判是可變電阻已經氧化
想要找尋類似 或者是一樣的可變電阻
是希望能夠一模一樣 這樣安裝時也比較不會卡到
如果無法相同 請大大推薦小弟我類似之可變電阻
感謝大大
此可變電阻另外一特色是轉動時有一格一格的感覺

网友:
應該跟一般 A類 對數形 可變電阻腳位是通用的

但是一格一格的感覺這要找到可能就

或是找改音響的店 說不定會有那種VR    當然也一定會找到更好的VR

网友A:
這顆是東京光音電波的 CP600 Series Variable potentiometer
2CP601S-A10K
規格參考
http://www.tkd-corp.com/products/pot/pdf/cp600ps-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東京光音電波的 CP600 Series Variable potentiometer
規格參考
http://www.tkd-corp.com/products/p ...

大大 非常謝謝您 您太厲害了
無奈小弟還是算非常外行
小弟這顆可變電阻是兩層(6隻腳)
請問一下該去哪裡購買 非常感謝

网友B:
  要不要試試看. 弄一罐接點清潔劑, 想辦法給它噴進去再狂來回轉. 或許就甭換了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試試看. 弄一罐接點清潔劑, 想辦法給它噴進去再狂來回轉. 或許就甭換了耶! ...

小弟也有如此想法
小弟也有上網稍微搜尋過一下
本來最初的想法是WD40
搜尋過後有大大非常不建議
有其他大大使用接點清潔劑效果不大
所以想請問大大有推薦的接點清潔劑嗎?

网友:
WD40 千萬別用, 去電子材料行找水性清潔劑及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非常謝謝您 您太厲害了
無奈小弟還是算非常外行
小弟這顆可變電阻是兩層(6隻腳)

這種的外面買不到
這種是一次控制多種聲道的
要跟零件製造商買才有

网友:
不知道版主考不考慮送回電光火石?

叁考一下
交直流http://www.ac-dc.com.tw/material.htm
唐竹https://www.thlaudio.com/indexC.htm

清潔篇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 ... b11e889fee922cad9d4

网友:
回原廠唄, 他們保固做的不錯,
這支VR 買的到也是很貴喔.

网友:
東京光音10KA我有一顆一模一樣的,當初是跟交直流梁老大買的特別訂製版(連動誤差低於0.5db)。因為我後來換成級進音控後就沒再用過,不嫌棄的話我可以賣你。

PS.我這顆轉動時沒有一格一格的波段

補充內容 (2015-7-17 08:48 AM):
經仔細查證,小弟的是2CP2500 10KA,並非2CP-601。兩者長得很像,但是體積差很多,2CP2500單邊近4cm長,價格也是2CP601三倍以上

网友:
小弟以前在電光火石混過3年,
這顆2CP-601是TKD(東京光音)導電橡膠VR,是電光特別向TKD購買的。
這顆VR是可以拆解清洗的,
當年我不喜歡它轉動時一格一格的感覺,
有把它拆開把裡面的鋼珠拿出來,
可惜我人已經移居國外,不然可以幫樓主維修。
電光火石的售後服務不錯,樓主可以送回給電光處理,
說不定董事長直接換塊新板子給你。

网友:
順帶一提,TKD導電橡膠VR有個缺點,就是用一陣子轉動時會有點雜音,不過到定位就會正常,應該是沒有完全密封的關係。這部分可能拆開清一下內部金屬滑動片應該就會解決。不過用慣了級進音控後,任何VR都看不上了。

网友:
如果是東京光音的導電橡膠VR,那肯定不便宜。小弟會建議送廠維修,主要是我認為VR遇到水會的傷害遠低於上電零件→電子零件遇到水很難不損害吧。

网友(2015-08-15):
沒屋頂的有人賣...

网友(2015-09-14):
台北唐竹有賣..東京光音VR
幾年前買6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