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液晶電視維修書籍自學

楼主(2015-07-09):
小弟我現在是電機科學生,對維修有一些興趣,想要買一些有關液晶電視維修,在網路上有看到很多相關書籍,在這邊想請大家推薦,想要一步一步了解,如何故障排除。

网友:
網路資源一堆,不一定要書,

我也是都上網找資料,自學,看你願不願意花時間了!!

网友:
看完痞酷網的舊文比什麼書的豐富,只是你願不願意花時間而已。

网友:
個人推痞酷網的舊文會比較實際,不會像書本的很抽象,痞酷的又有圖說明,比較易懂

楼主:
我也從教學文獻參考了很多資料,但是卻苦於無法實際應用
遇到問題的時候無法判斷該從哪裡開始著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從教學文獻參考了很多資料,但是卻苦於無法實際應用
遇到問題的時候無法判斷該從哪裡開始著手 ...

有一些基礎以後就要學會「好好表達問題」。

由前輩提供判斷經驗,你再評估自己的技術能力可不可以修這個故障。

好好的、仔細的表達自己的問題,這就是你可以開始著手的地方。

(看到很多人連自己的問題都懶得表達清楚,自己都沒心沒力了,別人怎麼會想教學相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基礎以後就要學會「好好表達問題」。

由前輩提供判斷經驗,你再評估自己的技術能力可不可以修這個 ...

對!深表同感。

网友:
自从大陆有了液晶配件淘宝,很多精明的液晶电视用户都成功修好了自家的液晶电视,反正是换板维修,不会判断就问淘宝,不认识哪块电路板功能就拍照传过去,还可在线指导,剩下的就是拧螺丝拔插插头的功夫。

网友:
我也是建議你先爬舊文,爬完舊文比你看好幾本書都還有用,至少我也這樣過來的,雖然現在也還在學習當中,但早期什麼都不會的我,至少現在也懂的皮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從教學文獻參考了很多資料,但是卻苦於無法實際應用
遇到問題的時候無法判斷該從哪裡開始著手 ...

再來就是實戰了,去回收場碰運氣或網路找便宜故障的,或者親戚朋友不要的來做維修,儘量找簡單故障的,以增進信心,當你實際去做拆解之後,看到板子和零件,然後就會產生許多問題,這是開始再進一步增加知識的時候,看看有哪些是需要加強的,有問題拍照上網問.

記得買個3~5台,維修就是:拆解,看板子,看零件,查板子查零件,看原理,分析電路,測量電路,增加相關的知識,上網詢問,重複以上 ...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從教學文獻參考了很多資料,但是卻苦於無法實際應用
遇到問題的時候無法判斷該從哪裡開始著手 ...

1.先有故障品可以玩
2.有台畫素不差的相機可以拍照
3.有的清晰的頭腦可以描述問題

4.要靠維修幾乎賺不到錢,電機科似乎還有更有趣的東西可以好好的學習!
電機是很多東西的基礎

网友:
只能說書本是死的人是活的,看書的確是有必要性,但是買書要花錢啊,您還不如將買書的錢花在上述大大說的,收點故障的產品配合網路上的資源以實務嘗試排除故障,網路上維修/故障排除/電路原理資源一堆,端看您如何查找並吸收知識,有興趣是最好的加上持續不斷您也可以成為達人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