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單槽洗衣機 ES-1001無電源.無法過電

楼主(2015-07-10):
聲寶單槽洗衣機 ES-1001無電源.無法過電
我無電工電子背景.請諸位大大盡量講簡單白話一點.感謝!
圖片為實圖拍攝.名稱.電壓部分參考 arthur0518 大大的圖片.感謝!

聲寶單槽洗衣機 ES-1001.本人無電工.電子背景

聲寶單槽洗衣機 ES-1001.本人無電工.電子背景

ES-1001面板

ES-1001面板

目前已將電源版挖出

目前已將電源版挖出

网友:
樓主給您衷心的建議,拆開來,上傳自己的圖片,才不會誤診,

這樣才會結省大家的時間。

楼主:
謝謝您的指教.這是我自己的圖片啊!只是電壓跟名稱參考別人的!

网友A:
保險絲有檢查過沒?

网友:
.>>圖片為實圖拍攝.名稱.電壓部分參考 arthur0518 大大的圖片.感謝!

呵呵!這段文字容易讓人誤會!

依最後一張圖來猜,7809 可能故障了,不過要實際量測,in/com/out,19V/0V/9V,若無9V則7809故障了。

楼主:
wooden大大.感謝您.的指導.來去買一顆試試看.到時再上來PO文.不過雨真大.等雨停去買.
還是您可以大致敎一下.怎測量7809這棵.我已經把他拆下來了.再次感謝!

a471大大.感謝您.保險絲OK的!

网友:
根據最後一張圖片的電壓來參考...

7809的輸入電源是來自19v...

有可能是7809壞掉了...查一下是否有假焊點...

PS : 最左邊那一顆電解電容也順便換了吧!!(總共有6顆電解電容)

楼主:
arthur0518大大.首先感謝您.沒參考你的圖.我根本畫不出來.感謝!
上次去買.沒買到50V0.47UF...這次去一次補齊.
arthur0518大大.7809的測法.是直接插電量嗎?還是需取下來?感謝!

楼主:
是連接19V之後.再去量測它的輸出電壓可以嗎?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大大.首先感謝您.沒參考你的圖.我根本畫不出來.感謝!
上次去買.沒買到50V0.47UF...這次去一次補 ...

tsuan2000大大您好:

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測量(比較快)

您先找一下(左右)那2顆電容的接腳...看看是否連到7809的3隻腳(有無假焊)....

查一下...是否有導通...或是補焊一下...

若是再沒9V...可能就是燒掉了....

PS : 順便提醒一下...您要針對問題回答時...要按該層樓左下方的回覆..

不然別人無法得知...相對的...也就無法回應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uan2000大大您好:

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測量(比較快)

tsuan2000大大您好:
感謝您.因為新手沒使用過.早上光是貼文就用了好久.
等等來去試試您提供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tsuan2000大大您好:
感謝您.因為新手沒使用過.早上光是貼文就用了好久.
等等來去試試您提供的方法 ...

加油!!!...

楼主:
這種測試方法.不知可行與否.不敢裝回去了.怕等等是故障.再拆一次電路板可能就毀了.
目前這樣測得3腳位都是21V.

楼主:
大大.已經補圖.可幫忙分析看看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有檢查過沒?

a471大大.感謝您.保險絲O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已經補圖.可幫忙分析看看嗎?感謝!!

我感覺...您好像把7809接反了???....您先確認一下!!!...

我之前是幫我姐修理的...手邊沒板子可查...

麻煩您將下圖的紅色方格...拍個特寫貼上來...比較容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覺...您好像把7809接反了???....您先確認一下!!!...

我之前是幫我姐修理的...手邊沒板子可查...

腳位接法確認無誤.還是7809直接換新品.等等出門一次購買.

网友C:
幫您補圖以資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您補圖以資確認。

感謝您..下午有要去買7809.但看沿途商家大多休息.所以作罷!
星期一會來試試看.感謝您.wooden大大

楼主:
7809換上終於OK!完修!
感謝.
wooden大大
a471大大
arthur0518大大
非常感謝三位大大幫忙.再次感謝!

网友:
t大,

恭喜完修,

記得要補妥「防水膠」。

楼主:
我是用熱熔膠黏回去.不知可否?還是有啥新方法.感謝!!

网友D:
厲害!連這種上膠的也能挖出來修,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連這種上膠的也能挖出來修,恭喜完修

多謝.多謝.其實是不得已而為之.沒法度啦!

网友E:
原廠21V輸入到7809來穩壓,會不會太高ㄚ? 看來高壓差壽命也會減少,不改線路,至少散熱片(用個鋁板)要加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廠21V輸入到7809來穩壓,會不會太高ㄚ? 看來高壓差壽命也會減少,不改線路,至少散熱片(用個鋁板)要加大 ...

感謝您.

不知道.他原廠設計就是如此.原廠是有散熱片.約2片7809那麼大.

小弟連修都成問題了.哪有能力改它.....現在也用10年了.第一次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熱熔膠黏回去.不知可否?還是有啥新方法.感謝!!

幸好沒遇過洗衣機電路板問題,

用熱熔膠這招先學起來。

网友F:
散熱不加大,不是容易在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熱不加大,不是容易在燒掉?

原廠來已經10年了.用10年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廠來已經10年了.用10年夠了.

家裡洗衣機也是用了十年,也算賺到了,

找得岀故障,修理再用,也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裡洗衣機也是用了十年,也算賺到了,

找得岀故障,修理再用,也值得了。 ...

是啊!!用多久.算多久.感謝!

网友:
能修好不容易,那是相當有成就感的~
以前東西壞了,直覺反應(心痛)買新的
現在壞了,先自行diy修修看

网友H:
給版主一個讚,動手修好有成就感又賺到錢(少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給版主一個讚,動手修好有成就感又賺到錢(少花錢)

的確是如此..拆的亂七八糟.若沒修好.真不知如何收場.感謝您支持!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5-08-22):
恭喜遇到神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7809拔起後,先量IN與gnd之間有沒有電壓,然後再拉線去接到7809的in gnd 量out有沒有電壓。
out跟板子不要連接。

网友:
21v與9v,那要看後面電路吃多少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