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安德成淨水器 AT-168不出水

楼主(2015-07-10):
閒置了一段時間的電解水機,沒有液晶顯示的機種。開機按鍵可以正常操作,但是不出水。請幫忙看看該從哪處檢修?

因為已搬家拆下目前用RO,這個電解水機沒裝,沒上電看不見燈號。【拆下之前的燈號是正常,就是不出水】

主機外觀

主機外觀

型號

型號

网友A:
這種情況原因可能:

1第四張圖(我們稱之砲管或控制棒)的由上往下第二個按鈕底座壞了,導致無作用。因為底座材質是壓克力材質,可能使用過久斷了,導致按鈕無效
2.你按一下1 中的按鈕,看是否有電磁閥動作的聲音,若沒,請檢查第三張圖下方的電磁閥的電源是否有12VDC,電源由上方的電路板 供應,電磁閥有二條線接到那里
3. 另一原因可能是電磁閥用久堵住了,你可拆下來清一下,另外第四張圖右方的進水口裏面有張濾網網,也有可能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原因可能:

1第四張圖(我們稱之砲管或控制棒)的由上往下第二個按鈕底座壞了,導致無作用。因為 ...

1。果然是那個【ON/OFF】按鍵沒動作。
2。電磁閥是電源接上就有12V?或是需在【ON/OFF】啟動之後才有12V的電壓?
3。電磁閥拆開不算怎麼髒,還是清一清;濾網不算髒,清洗過了。

請教強強大,這砲管該拆的螺絲都拆除了,怎麼還無法抽出?難道有螺絲藏在面板貼紙下面?或者只是很緊>>硬抽即可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果然是那個【ON/OFF】按鍵沒動作。
2。電磁閥是電源接上就有12V?或是需在【ON/OFF】啟動之後才有12V的 ...

2。電磁閥是電源接上就有12V?或是需在【ON/OFF】啟動之後才有12V的 ...
在按下才會有12Vdc

?難道有螺絲藏在面板貼紙下面?或者只是很緊>>硬抽即可拆解?
用一個刀片慢慢 把貼紙挑起,一般都是ON/OFF 下的壓克力斷裂了

另這個控制棒很難拆,除非是控制棒電路問題,否則不建議你拆。依你的情況來說,應該是該按鈕下的壓克力座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電磁閥是電源接上就有12V?或是需在【ON/OFF】啟動之後才有12V的 ...
在按下才會有12Vdc

>>用一個刀片慢慢 把貼紙挑起,一般都是ON/OFF 下的壓克力斷裂了<<

只是壓克力斷裂?不是按鍵開關內部接觸的問題?不需要換一個按鍵開關嗎?
以往拆修其他東西的經驗,這類的按鍵開關用了一段時間容易出現接觸不良的現象。

這類故障,我遇到很多次,提供給你做參考,你拆開後用多層不織布上膠固定壓克力破裂之處看看,那些tac switch 不太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電磁閥是電源接上就有12V?或是需在【ON/OFF】啟動之後才有12V的 ...
在按下才會有12Vdc

不幸被猜中,看來是電路板上的開關壞了,菲得要拆開這個控制棒。
實在有點納悶,這種東西為什麼需要做成【緊配】?縱使要精確度,應該不需要到那麼緊。
應該是螺絲拆掉就可以輕鬆取出才對啊!

還是請強強大指導一下其中的【綿角】,有哪些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吹風機+美工刀>>拆下貼紙

吹風機+美工刀>>拆下貼紙

這部分的壓克力座都沒有斷裂

這部分的壓克力座都沒有斷裂

网友A:
電路板是卡在那個壓克力盒內,好像夾三明治,慢慢由上往下壓,便可整組抽出來!那些壓鈕規格都是 5X 5X5 的,市面上應佷好找!

另你附圖上圖,由頂端的塑膠部份向下壓試看看?

我看你的附圖,拆的還不夠完整,可不可附張底視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是卡在那個壓克力盒內,好像夾三明治,慢慢由上往下壓,便可整組抽出來!那些壓鈕規格都是 5X 5X5 的 ...

好像應該先分開上下座,可是上下座很緊無法上下分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應該先分開上下座,可是上下座很緊無法上下分離。

上下座有一個內六角螺絲要先拿下,下座的銅環用一字起子由間隙慢慢撬開。有螺絲(固定出、排水座之用)要取下,這樣便可分開上下座。

有點困難,多試就抓到要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座有一個內六角螺絲要先拿下,下座的銅環用一字起子由間隙慢慢撬開。有螺絲(固定出、排水座之用)要 ...

內六角螺絲已經拆下,底部的銅環沒有施力點好難撬起。

螺絲都取下了,上下座之間看不出還有甚麼聯結;怎麼還會這麼緊無法上下分開?

有點疑問的是縱使銅環玫取出,這銅環只是鎖在下座沒有和上座結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六角螺絲已經拆下,底部的銅環沒有施力點好難撬起。

螺絲都取下了,上下座之間看不出還有甚麼聯結;怎 ...

銅環要慢慢一點一點撬起來,銅環下面還有一組螺絲要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座有一個內六角螺絲要先拿下,下座的銅環用一字起子由間隙慢慢撬開。有螺絲(固定出、排水座之用)要 ...

果然有個螺絲藏在裡面。

銅環上都是銅綠很難拆下>>用一字起子慢慢敲出約1mm,鬆動之後用手可以取出了。

螺絲、管夾都拆下了,下座竟然還是緊黏著拆不下來。

都是銅綠真難拆

都是銅綠真難拆

管子上有管夾

管子上有管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有個螺絲藏在裡面。

銅環上都是銅綠很難拆下>>用一字起子慢慢敲出約1mm,鬆動之後用手可以取出了。

第二張圖有兩個螺絲,這是用來固定出水及排水及控制線用的,那兩顆螺絲也要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圖有兩個螺絲,這是用來固定出水及排水及控制線用的,那兩顆螺絲也要拆下 ...

下座的部分總共有七個螺絲,兩個鎖在廢水排水下,兩個鎖銅環固定在上座,一個內六角側面固定銅環,在加上兩個在銅環拆下之後,內部下座和上座的結合,這樣應該沒錯吧。

這七個螺絲都拆下了,竟然下座還是不動如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座的部分總共有七個螺絲,兩個鎖在廢水排水下,兩個鎖銅環固定在上座,一個內六角側面固定銅環,在加上 ...

那個廢水出口下的兩個螺絲及相對應的水路零件我看你前面的圖好像沒拆下來。
我前面說過這個控制棒很不好拆,而且電路板很不好修!
另外鹼性水出口那也要拆!很簡單的!用手旋開即可,你再試試,應該快成功了,加油!

楼主:
那顆藏在銅環之下的螺絲是我拍照故意放回示意,實際上我都已經拆下。

只是不解為什麼螺絲都拆下還這麼緊。

推測上下座是整個【密合的公母結合】==應該是整個外圍都密切像卡榫一樣的結合吧。【這部分有倒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廢水出口下的兩個螺絲及相對應的水路零件我看你前面的圖好像沒拆下來。
我前面說過這個控制棒很不好 ...

那顆藏在銅環之下的螺絲是我拍照故意放回示意,實際上我都已經拆下。

只是不解為什麼螺絲都拆下還這麼緊。

推測上下座是整個【密合的公母結合】==應該是整個外圍都密切像卡榫一樣的結合吧。【這部分有倒鉤】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顆藏在銅環之下的螺絲是我拍照故意放回示意,實際上我都已經拆下。

只是不解為什麼螺絲都拆下還這麼 ...

用手轉開試試

楼主:
終於拆開了,這下座有個凸起的邊,不是圓的>>不能轉開。

螺絲全拆光還無法上下分開>>因為當時組裝的人加上了【矽利康】>>形成【黏著】,

硬是插入撬開>>果然魔鬼藏在裡面。

這樣的組裝實在是............

PS:相機沒電了,稍候再補圖。

楼主:
另外再請教老強大,
1。這款機型可有您說的【流感】?需要檢修更換嗎?
2。需要清洗電解板嗎?如果用檸檬酸清洗【檸檬酸:水】大約怎樣的比例?
3。想要解除拆掉原廠的濾心,直接以外部的3道過濾系統。有甚麼適合的管線零件可以使用?

楼主:
以矽利康塗佈的方式真不是好方法,無法確實的達到防水效果,還造成拆裝的麻煩。

應該是下座溝槽內有一墊圈才對。不知道是當時組裝的人弄掉了?或是原廠就沒開模做這個墊圈?

少了這個墊圈該怎麼防水?不是規格品。如何生出一個代用品墊圈?是組裝的考驗。

總不該再上矽利康當防水,造成下次的拆裝困擾吧。

上下座接合面塗布矽利康>>不良組裝模式

上下座接合面塗布矽利康>>不良組裝模式

電路板的端子明顯生鏽銅綠

電路板的端子明顯生鏽銅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原因可能:

1第四張圖(我們稱之砲管或控制棒)的由上往下第二個按鈕底座壞了,導致無作用。因為 ...

以為拆下換裝開關之後可以順利完工,事實卻不燃。
電池罰沒有12vdc,不確定是否relay繼電器壞掉無法動作?
或者是更前段的問題?

楼主:
強大請教您,我想要拆下繼電器測試看看繼電器是否正常?是不是拆下之後>以12vdc供電,看看繼電器是否能夠正常吸附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