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腳踩式打氣筒汽缸不耐用有解嗎

楼主(2015-07-10):
才用了1個月就這樣,汽缸底破裂造成卡住,小弟已經這樣報廢3台了

小弟考慮過套塑膠管,但是撐不久,最好套鐵弗龍,只是不知哪裡找

請問前輩有解嗎,不行以後要買手按的

网友:
changold2大大您好 :

按照您的圖片看來...好像是因為本身鋁蓋太薄而造成的...

若依老灰狼的經驗...會去找現成的3分華司...就可以解決了...

去五金行找...內徑3分...外徑越大越好(有做到1.5英吋的)...越厚越好...

將鋁蓋取下敲平....用AB膠....內外各黏一片華司....就可以搞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304464965

楼主:
報告前輩,那個鋁蓋拿不下來,鐵鎚加貫通起子敲到汽缸體都變形了,那個蓋子還是老神在在

网友:
既然都壞這樣了,何不從邊切開就能拿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前輩,那個鋁蓋拿不下來,鐵鎚加貫通起子敲到汽缸體都變形了,那個蓋子還是老神在在 ...

或許方法不對!!!....

依圖片看來...鋁蓋蓋上之後....旁邊有加壓密合(防止脫落)...

要先用一字起子將鋁蓋圓周撬鬆....才能取下....

若是太麻煩...就考慮...只在外表加一片3分華司(找厚一點...外徑大一點的)

楼主:
綠箭頭是敲擊方向,紅箭頭是汽缸體變形位置

感覺上這個材質強度很差,以後要考慮換別種設計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前輩,那個鋁蓋拿不下來,鐵鎚加貫通起子敲到汽缸體都變形了,那個蓋子還是老神在在 ...

不用拿下來, 只要弄插不多平就可以.
我以前的打氣筒也是這種情形, 直接將鋁蓋捲起部位用鉗子整平甚至讓它往內凹, 然後套上好幾片大華司, 都用AB膠黏合後搞定.

關鍵就如老灰狼大所點出的 "找厚一點...外徑大一點的華司"

网友:
我也來試試,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