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4D 黑屏

楼主(2015-07-10):
故障現象:
動手:
看到有電容大肚就全換掉先:

故障依舊:
電壓:
5V
3.4V
6.5V
12V
19V
都正常, 想不出來了,,,
請問先進的看法, 再來如何下手?

网友:
把 T COM 換掉

楼主:
訊號源改 VGA 輸入 就不會黑屏了,所以我猜不是 T-CON, 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訊號源改 VGA 輸入 就不會黑屏了,所以我猜不是 T-CON, 謝謝你的回答,,

將主板上的 SMD 電解電容先用並聯法掃一次試看看

參考幾個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09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564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主板上的 SMD 電解電容先用並聯法掃一次試看看

今天再努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