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老吊扇開關如何裝線

楼主(2015-07-10):
小弟家的吊扇有1速正常,2,3速很慢的問題,昨天拆開電容膨脹了(箭頭)

去燈飾行買零件,大概很少人買這個,老闆隨便賣,1個電容5個螺旋接頭才算70元

請問正反轉開關跟調速開關的線如何拆下跟接上,是否需要分解開關還是特殊工具,謝謝

楼主:
請問是不是綠色箭頭小洞用牙籤插進去,線就能拉出來

畢竟在室內,切總開關後電燈不亮難做事,不切總開關又要跟110V輸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不是綠色箭頭小洞用牙籤插進去,線就能拉出來

好像不是綠色箭頭小洞...

應該在...線的旁邊.....的小孔

綠色箭頭小洞...好像是...定位的卡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綠色箭頭小洞...

應該在...線的旁邊.....的小孔

多謝前輩,請問有相片可以參考嗎,小弟找不到您說的小洞

小弟想過從插線進去的洞用小起子壓下銅片,但是插的進去的起子幾乎都是全金屬的鐘錶起子,萬一不幸阿斯到就上新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請問有相片可以參考嗎,小弟找不到您說的小洞

小弟想過從插線進去的洞用小起子壓下銅片,但是 ...

不求人!!      開關來個特寫      6個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請問有相片可以參考嗎,小弟找不到您說的小洞

小弟想過從插線進去的洞用小起子壓下銅片,但是 ...

一時之間..我也找不到照片n_067|

記得我的做法好像是....先把電扇的電源..隔離開....

那2顆黃色接頭....應該是紅白線接110V...

直接把開關(連電容)...整組拆下來... 慢慢研究...

PS :  那些線...要打開開關的盒子....才能取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請問有相片可以參考嗎,小弟找不到您說的小洞

小弟想過從插線進去的洞用小起子壓下銅片,但是 ...

我找到一顆....拆給您看....

若不拆開...只能用細鐵線..將銅片彈簧撐開...拉出引線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導,看來這個開關的設計並不想讓人可以重複使用

由於小弟的吊扇不好整組拆下,拆線只能上A型梯空中作業,困難度不低

只好剪線用螺旋彈簧接頭接線了

网友:
線帶一些拉力.繞圈旋轉.
可慢慢把線拉出.(螺旋)
一般埋入開關.沒有一字起子.
也可用此法.
(電匠補習班老師教的)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已經剪線用螺旋彈簧接頭接線了,由於新電容比較小,裝回時沒有明顯困難

L大您建議的線帶一些拉力.繞圈旋轉,小弟在白扁線接插座上試過,說真的不太好拉,拆開插座後發現,因為紅銅比較軟,這種直接插入就固定的接線設計,銅片會在電線上造成刻痕,必須角度剛好轉到沒刻痕的部分才拉的出

网友:
原來拉線換段的旋鈕可以拆開
我的上次電容壞掉…我是直接剪線對接…

网友B:
不是只要換電容嗎?把連接電容的二條線剪掉,新的看是用焊的還是捲一捲再弄二小段熱縮套管就完工了咩~搞那麼複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要換電容嗎?把連接電容的二條線剪掉,新的看是用焊的還是捲一捲再弄二小段熱縮套管就完工了咩~搞那麼 ...

呵~~~
樓主有說" 吊扇不好整組拆下,拆線只能上A型梯空中作業,困難度不低" & "只好剪線用螺旋彈簧接頭接線了"

小弟之前也曾上A型梯修大型吊扇燈, 動工起來深深感覺缺手缺腳無依靠的, 困難度真的粉高啊...
在那種條件下施工都是用螺旋彈簧接頭或電工膠布纏一纏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
樓主有說" 吊扇不好整組拆下,拆線只能上A型梯空中作業,困難度不低" & "只好剪線用螺旋彈簧接頭接 ...

困難度一定是有的,因為我家裏也有裝二支(含燈座),當初也是買來自己安裝上去(夏天真費勁滿身汗),後來二台陸續罷工只有燈的功能還在,隔了四五年花了150元買二顆ac啓動電容及4段式吊扇開關換上後就修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
樓主有說" 吊扇不好整組拆下,拆線只能上A型梯空中作業,困難度不低" & "只好剪線用螺旋彈簧接頭接 ...

看我都是這樣做!

那個屋頂上的配線盒要預先在配線管路內加工,插上一橫擔鐵條。

1. 可選用4吋大鐵釘,用電器絕緣膠布預先包好做絕緣。 並在4吋大鐵釘中段加上鐵絲加強固定吊掛物。

2.再用一條可受力之鐵鍊條(狗鍊) ,約25公分長,兩端鉤打開,吊掛用。

施工時, 鐵鍊條一頭掛橫擔鐵條, 另一頭掛安裝物件上。

這樣就可多出雙手,慢慢的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