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 SADP-135EB 空載電壓正常負載後電壓下降無法充電

楼主(2015-07-10):
本來已經放棄了, 拆開來後發現 內涵蠻用心的 原來大廠是這樣做的..質感就是比較好!!
但是在網路上這顆好像故障蠻頻繁的, 我功力不好 要邊用功 邊試著修 修壞就算了 所以
先讓大家看看內涵~~

第一層樹膠殼

第一層樹膠殼

第二層還有鐵片

第二層還有鐵片

連線圈都有大片散熱

連線圈都有大片散熱

第一次看到這種線圈感覺就很高檔的樣子

第一次看到這種線圈感覺就很高檔的樣子

网友:
裏面的零件沒幾顆,拆下來量一量,有壞的就換掉不難修的(要我會先把電容先換掉再試,如果不行,再拆其他零件下來測量好壞)

楼主:
感謝建議~~ 想請問這種內涵 就是所謂比較好的設計嗎?

楼主:
再拆固定膠的時候不小心夾爆一顆 電容(應該是),也不知道該換哪個型號,這匹馬真的掛了
想不到大廠的東西 連固定膠都很固執,之前遇過的有點像熱熔膠剝下後就很乾淨,台達的這一顆不好剝就算了 還會有殘膠

楼主:
原來SMD電容是用體積來區分規格(又長知識了),來找一顆大小相似的替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SMD電容是用體積來區分規格(又長知識了),來找一顆大小相似的替換看看 ...

SMD MLCC 電容的規格(耐壓&容值)跟體積尺寸沒有一定直接的關係...
更換時要看電路架構與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