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機出現強制關閉 task host windows

楼主(2015-07-10):
請問各位有遇過這問題嗎?

最近關機就出現這個強制關閉task host windows

是最近才發生的..找不出原因..也沒安裝啥或是啥軟體沒關閉等等的

只要關機或是重新啟動..都會出現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試 "執行 Windows 7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電腦於關機、 重新啟動, 或登出時出現延遲". ...

這個怎下載阿、有需要輸入信箱都打了 也有寄過來
可是也沒看到載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怎下載阿、有需要輸入信箱都打了 也有寄過來
可是也沒看到載點..

  信件末有一段 "套件: KB 文章編號:975777 語言:All (Global) 平台:i386 地點:(xxx…)", xxx… 即是下載鏈結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件末有一段 "套件: KB 文章編號:975777 語言:All (Global) 平台:i386 地點:(xxx…)", xxx… 即 ...

但是那個不是載點..
是搜尋的文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那個不是載點..
是搜尋的文章

  咱確定雌括號裡面是執行檔載點 (http://hotfixv4.microsoft.com/…_intl_i386_zip.exe) 唷! 請再瞧一瞧申請的信末幾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確定雌括號裡面是執行檔載點 (http://hotfixv4.microsoft.com/…_intl_i386_zip.exe) 唷! 請再瞧一瞧 ...

根本無法安裝..說系統已經更新或是太新..

网友:
試試這個 WinASO Registry Optimizer 4.8.6 Portable BY GDaily
聽說很有用, 但使用時, 不可以連上網際網路
另外, 請到控制台裡去看一下事件記錄, 看看是哪個程式影響了

能不能補一下照片和作業系統的版本

或先使用這個 http://www.wisecleaner.com/wise-registry-cleaner.html
清理一下註冊檔
有一種重新註冊 dll 的程式, 但找不到免費的

网友:
要重新註冊dll檔,可以至DOS模式下執行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网友:
我的Win 7 x64 系統將聲音關成靜音,這訊息就不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