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 顯示跳來跳去不穩定,電阻檔有阻值顯示

楼主(2015-07-10):
在 寶山某 回X場發現雖然年紀已經跟我兒子差不多,但是放任他風吹與打真是不捨, 現象是 不管是 電壓 電流 交流 直流 都會漂動!! 電阻檔一般都會是無限大他卻顯示 幾M 表棒短路也不會歸零,不知道 CIKO 大還有其他有經驗的前輩們可否提供相關維修訊息!!

我拆開了 檔位切換的地方接點有些不乾淨,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版子上面有一個VR 調整好像只有一點點變化!!

交流電壓檔

直流電壓

電阻檔

因為有三台所以若搞定就可以修好1~3台!!

网友:
好東西 修一下就好好用的

网友:
去原廠網站 電路圖可以下載的 若果沒燒過 清乾淨就好了

网友A:
1.開路電阻有數M歐姆顯示,可能是內部有潮濕或電路板部分接點有輕微漏電現象,而無法歸零,較可能是部分線路阻抗升高導致(先檢查地線回路).
2.網路下載的參考線路圖:

网友:
阿乾師傅....

還真的是"寶山"捏....連這個也有!!! ...

楼主:
CIKO大:
   感恩啊!!

楼主:
CIKO大:
   我手上的幾台都沒有零件的編號, FLUKE 7X-3021 REV-  不知道您那邊有沒有 零件對照表或是 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開路電阻有數M歐姆顯示,可能是內部有潮濕或電路板部分接點有輕微漏電現象,而無法歸零,較可能是部分線路阻 ...

CIKO大:
   剛剛上網有找到相關的資料, http://exodus.poly.edu/~kurt/manuals/manuals/Fluke/FLUKE%2077,%2075,%2073,%2070,%2023,%2021%20Series%20II%20Service.pdf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
   我手上的幾台都沒有零件的編號, FLUKE 7X-3021 REV-  不知道您那邊有沒有 零件對照表或是 線 ...

4#的線路圖不適用?

楼主:
CIKO大:
  小弟眼拙沒有注意到,已經找到了!!  這幾天著手檢查!! 零件問題比較大,不了解的地方在向您詢問!!
  感恩!!

网友:
相互交流,祝成功.

网友:
這用料也真讓人放心!
即使只能測量ohm Volt  current也很可靠!

楼主:
CIKO大:
   先一台做練習,更換了 Q1 Q2 Q3 問題還沒解決!! 有一些變動了!! 看了零件表 有的精度要很高!! 怕買不到零件!!  手冊已經把它印出來了,研究比較不需要看電腦...

网友:
阿乾大真的有夠誠心 ...

网友B:
我想修電錶要更高精度的儀器來量機板上的被動元件數值,這才是最難的,除非職場可以順便用用那就讚了,不然你拆了另兩台也是沒個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修電錶要更高精度的儀器來量機板上的被動元件數值,這才是最難的,除非職場可以順便用用那就讚了,不然 ...

GENDA大:
   說的非常有道理!! 這也難怪 廠商願意公佈詳細資訊,因為 非專業的網友還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mrmodemhead.com/blog/fluke-87-fusible-resistor/

先檢查R1 保險絲電阻是否NG

DUMCAN大:
   目前我電阻檔短路 開路可以有區別,只是 更換了 Q1 2 3 之後阻值會閃動, 300mv 會顯示 OL ..還在努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DUMCAN大:
   目前我電阻檔短路 開路可以有區別,只是 更換了 Q1 2 3 之後阻值會閃動, 300mv 會顯示 OL .. ...

Q3短路會造成300mV檔位產生"OL"現象.請參考5#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短路會造成300mV檔位產生"OL"現象.請參考5#說明.

CIKO大:
   您費心了!! 因為沒有原廠的 電晶體 所以 Q1 3 所用 2N2222 代替
目前 電阻檔 開路 6.9~8.2M 跳動 ,短路時 慢慢漂到 -36歐姆(有負號)
      二極體檔 開路 1.85 漂到 1.82   短路 +0.07 漂到 -0.01
       電壓DC 檔開路 0.5XX 漂到 0.220V  短路0.000V
      300mV   開路 OL.  短路 1.0~0.7

換了 VR8 之後
       電壓DC 檔開路 0.04X 漂到 0.002V  短路0.000V
        300mV   開路 OL.~243mV  短路 0.3mV
       電阻檔 開路 1.8m~OL 跳動 ,短路時 慢慢漂到 -85K歐姆(有負號)
       二極體檔 開路 1.68 漂到 1.71   短路 -0.08 漂到 -0.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短路會造成300mV檔位產生"OL"現象.請參考5#說明.

CIKO大:
    我發現 檔位切換的開關有變黑(氧化)是不是對讀出值的穩定度影響很大?
    假如"是"的話,有相關的藥品或是噴劑可以解決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CIKO大:
    我發現 檔位切換的開關有變黑(氧化)是不是對讀出值的穩定度影響很大?
    假如"是"的話,有相 ...

這個fluke這個地方用久了多一樣,不會有多大的區別

fluke 7X電表(空載時),除電阻&二極體檔,不會跳動~~~~其他檔位基本上多會跳動
基本上這是正常現象

但是一旦接上負載如測量零件&電壓時,其數值就會正常穩定並不會亂跳動

另外~你接電錶的2條探針(紅&黑)也不能用便宜貨,至少也要20A或原廠貨
不然,你電表的數值更會亂跳一通,怎麼測量電壓及零件其數值多是亂跳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fluke這個地方用久了多一樣,不會有多大的區別

fluke 7X電表(空載時),除電阻&二極體檔,不會跳動~~~~ ...

ULTRAMAN大:
   原來還有這些顧慮,好車也要用好油!! 感謝!!

网友E:
樓主撿到的外觀比我的好上太多。

那是多年來在外面做工程身經百戰後的歷史痕跡,內部連固定螢幕的結構都摔裂了,偏光膜也老化換過了。
現在性能還是良好的,但是有了新歡後這台就打入冷宮,久久才拿出來用一下。是一台非常耐操的電表。

旋轉功能開關的黑色氧化物不用管他,只要沒有外力改變過其接觸點彈性。
那是鍍銀接點,上頭有氧化銀不影響接觸電阻,氧化銀還是會導電的。
如果真看不過去可以去銀樓買洗銀水,洗過後再棉棒擦亮,但是那層銀膜會變薄的(被洗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撿到的外觀比我的好上太多。

duke83 大:
   我這一台後面標示 78年 比我兒子年齡相當,三台加上一些雜物共幾百元,螢幕除了背光板有點變色其他也OK,其實我手上有兩三台數位三用電表,主力是 黃色的 FLUKE 23 當初真的是回收室檢到的,這次看到這三台主要是 捨不得她 風吹雨打,所以就帶回家!! 想說應該可以拼湊成一台吧!! 現在看來,貪心的想要三台都OK!! 畢竟好東西又有大家的幫助,棄修的話 "天地不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83 大:
   我這一台後面標示 78年 比我兒子年齡相當,三台加上一些雜物共幾百元,螢幕除了背光板有點變 ...

大概新竹才有較多此類的科技的回收品,像板橋這裡,看到的大都是垃圾,能回收的可能都是特定的人在收.

楼主:
近況說明:
依據手冊4-5 做一些檢測 電池接上 TP1 可以量到3.1V +/-.1V 參考電壓 1.00V 可以調到(R8)  用2V 電源也可以接近 手頭的 FLUKE 23 的電壓, AC 110V 兩台相差約 1V  目前就是 歐姆檔差異比較大... Q1 Q2 Q3 都換過了!! 只是 編號不一樣!!

网友:
真的是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