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Husky150電門接觸不良土炮維修

楼主(2015-07-10):
把拆下的電門分解成上下2部分
這是下部
用小隻的一字起慢慢把白色電木挖起來
可以分解如下
用電錶測試電線沒有斷
推測這個就是接觸不良的主因:
蛀牙

電門銅接點

電門銅接點

把表面髒污氧化物清乾淨
拿出電烙鐵把蛀洞補滿,然後磨平
再依序裝回
如果是接觸不良做到這裡應該就可以了

我是想
既然都拆開下部了,那就順便拆上部
龍頭鎖定機構(應該是這麼稱呼吧)

電門上部

電門上部

拔出鎖芯

鎖芯1

鎖芯1

*注意*
這裡要把紅圈處稍微挖開
會掉出一根像小香菇的卡榫,才有辦法抽出鎖芯

鎖芯2

鎖芯2

鎖芯裡的構造

鎖芯3

鎖芯3

鎖芯銅片上有號碼,順序別搞亂了

鎖芯4

鎖芯4

如果想換鎖,不想多帶鑰匙,應該可以從這裡下手
但是要先有相同號數的鎖芯銅片
全部上油,裝回
目前可正常使用,只是不知焊錫耐用度

以上

网友:
延壽計畫,有機會來清看看。

网友:
焊錫太軟了暫時頂著用
找金屬薄片焊上凍卡固

网友:
錫接觸幾次後大概就不行了
還是得換其他材質比較好

网友:
找銅薄片焊上凍卡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