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廠牌的無線滑鼠及鍵盤....干擾?

楼主(2015-07-10):
請教各位先進~
若是不同廠牌的無線滑鼠跟鍵盤同時共用,會產生干擾或是不能使用的狀況嗎?
感謝~~

网友A:
2.4Ghz是有可能的..

网友B:
RFI  是有可能的   而且很常見 不小心就可能蓋到電台n_118|

確定方式就是  把某一組鍵盤關掉   看看另一組鍵盤能不能常運作

也有可能是接收器的問題      現代的接收器   其實都是雙向的
放太進就干擾到發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hz是有可能的..

小弟"猜測"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I  是有可能的   而且很常見 不小心就可能蓋到電台

真是有一好就沒兩好~~~

网友A:
所以有的無線鍵盤改用5Ghz來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的無線鍵盤改用5Ghz來運作

基本上要避開頻率相同的疑因囉~~

网友C:
现在用干电池的电器太多,如没特别需求场合,尽量少用带干电池的产品,好电池不便宜,市面上又充斥着低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干电池的电器太多,如没特别需求场合,尽量少用带干电池的产品,好电池不便宜,市面上又充斥着低劣 ...

感謝砂鍋大提醒

网友D:
我都使用有線的,排除無線電波是否對人體危害,無線的需要額外負擔電池的費用,個人覺得不划算

网友E:
我會檢查 是否有 連接USB 3.0 設備    (  USB 3.0 RF 干擾   2.4GHz的設備 )
USB 3.0*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on 2.4 GHz Devic  Intel 的  所以講英文
中文就看這篇   USB 3.0 隱藏缺陷 2.4GHz 射頻干擾 :原理、影響、解決一次看懂

如果沒有連接USB 3.0 設備
我也會 利用裡面的幾個研究方法 例如把USB線延長拉遠些再接無線滑鼠接收器,  就是兩接收器 拉遠些

沒實驗過   純粹研究觀點出發  不考慮實用情況

都沒辦法時  而必須花錢買 同廠牌
買 一個小型接收器可連線多個裝置。例如  羅技 Unifying 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會檢查 是否有 連接USB 3.0 設備    (  USB 3.0 RF 干擾   2.4GHz的設備 )
USB 3.0* Radio Frequency Int ...

感謝大大的提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使用有線的,排除無線電波是否對人體危害,無線的需要額外負擔電池的費用,個人覺得不划算 ...

小弟是因便利考量,因為有線是在很礙手礙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