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琍歐 M9022 直升機 主機板故障

楼主(2015-07-10):
故障原因
螺旋槳卡住 馬達繼續供電 導致一個零件燒毀一個馬達不會轉動 另一個馬達則正常
目視元件 好像是一個元件有擊穿的狀況 無法正確判斷元件 希望有高手可以幫幫我
任何建議都歡迎 已經是死馬隨便醫了,如果有替代元件也可以 謝謝

元件上面好像印刷是:
ME9926
F??3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先用電表量一下 D1 --> S1, D2--> S2  之間的電阻。如果是 Mega ohm,這顆MOSFET應該是好的;如果是 K ohm,MOSFET 應該壞了。  這顆 MOSFET IC ,內部是兩顆 MOSFET.

http://www.force-mos.com/db/pict ... 20Series/ME992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