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K-241A 24V變壓器不知名晶片

楼主(2015-07-11):
請問這顆變壓器中的晶片是哪種型號? 廠商已把它磨掉了。
這顆突然故障,有點搭搭的聲音,應該是進入無限跳保護的循環。

网友:
8PIN旁的電解電容及輸出端的2顆電解電容,先一起換下.

网友:
確定是磨掉了嗎(廠商沒那麼閒吧)?拿個去漬油和布擦拭一下或許能看見

楼主:
今晚剛好有空,跑去買了電容回來修理。經測試,輸出那兩顆電容都是好的(220uf,470uf),狂操幾年下來容值都沒什麼變化,還滿訝異的! 不過既然買了就直接換上去,KY電容ESR也比較低。
目標擺到高壓那顆22uf/400V,發現也是正常...
最後一顆10uf 50V一上家電測試儀測試,果然失效了!

隨即補上一顆OSCON 10uf/30V,體積大很多不過壽命應該是百倍以上,下面是完成圖。(這邊電壓14V左右)

空載測試25V! 剛好是KY電容的上限(有點危險),相信負載時應該會降到24V吧,我也懶得換了。這次算撿到,下次應該不會這麼簡單!

PS.本變壓器是router專用,24小時開機,之前大概連續運作了近三年沒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