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飛利浦哥倫布調光型檯燈的MOSFET電晶體規格

楼主(2015-07-11):
各位大大好:
    家理的飛利浦哥倫布調光型檯燈突然不亮,拆開後發現一顆編號Q5ESN40A1008 MOSFET電晶體會燙,請問版上大大能告知此零件規格?還有何處可買到此零件呢?謝謝。

网友:
PL燈管的燈絲有斷嗎?

楼主:
換新的PL燈管還是不亮。

网友:
先拆下來量看看是N-通道還是P-通道MOSFET.
如果因故障而無法判斷,就要畫電路圖了.

楼主:
應該是N Channel MOSFET

网友:
把整個電路板 PO出來吧,要不是查了一下型號,誰知道你的是 鎢絲燈 還是 LED 還是一般日光燈!! 多PO一些 問題搞不好不是 MOSFET!!
之前我修過一些 T5電子安定器 發現 MOS根本沒問題反而是 控制IC的 電容器ESR過高而不亮!!

楼主:
因為電路板上有2顆這種FET,但量測結果2顆不一樣,所以至少有1顆有問題,想說若找得到FET零件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