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Panda 嬰幼兒監聽器

楼主(2015-07-11):
這又是親子系列的產品
話說我大部分的東西都是恩典牌,
都是使用很多年的東西, 這個監聽器看起來也是有點年紀了
話說有天寶寶再哭, 監聽器卻沒有半點聲響, 覺得很奇怪, 應該是有問題
也是拉, 每天24小時不關機, 使用三個用, 真的是很操啊 ~

01.正面圖
02.側面開關
03.發射器電路板正面
04.發射器電路板背面
05.電容突頂了
06.麥克風
07.接收器電路板正面
08.接收器電路板背面
09.這個電容也是凸頂了
10.平常有在修東西, 有備料也是很合理的吧
11.全部一起換
12.背面順便做做清潔 ~

把全機電容換掉後, 一切就正常啦
換完這次後, 再戰下一胎, 應該是沒問題的啦 ~

网友A:
喔!雖然功率不大,但是24小時不關機9V 電池應該很快就得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雖然功率不大,但是24小時不關機9V 電池應該很快就得換了吧!

他有9V變壓器, 才得以 24 小時不關機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有9V變壓器, 才得以 24 小時不關機 ~

原來如此!

网友B:
無線通訊產品別靠寶寶太近,以免對腦部產生不良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線通訊產品別靠寶寶太近,以免對腦部產生不良影響。

報告 是, 目前放置約有一個床的距離

网友:
想請教一下樓主,這個東東的放大率有潒有到110DB以上,我是聽障,想想它改成簡易版的助聰器

楼主:
這個改助聽器, 電源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而且他會跟收音機一樣, 會有沙沙聲

网友C:
其車助聽器雜音也很大的,聲音也會變調,這也是我不戴它的主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車助聽器雜音也很大的,聲音也會變調,這也是我不戴它的主因

牛的耳朵也不好...
之前用過一個玩具型的聲音放大器才發現 "聽不聽得清楚真的差很多!"
一直想去三總檢查看看的說....

關於玩具型的聲音放大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84844241
這一拍有線路圖可以參考!

网友D:
寶寶:間隔間隔~~~啊母~~~哇巴豆妖啊~~~ㄋㄋ泡一手來....

网友:
房子太大聽不到聲音要用這個東西,樓主果然是豪野人啊!恭喜完修

网友E:
話說增產報國,對於國家低出生率,您滴貢獻非常大,想到小時候一個班級老師帶五六十個學生,每天改作業相當幸苦,現在老師一個班帶不到三十個學生也輕鬆多了

网友:
電容凸頂,可以在同一容值上挑耐壓高一級的產品(廠牌大的,體積較小),產品凍較久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寶寶:間隔間隔~~~啊母~~~哇巴豆妖啊~~~ㄋㄋ泡一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話說增產報國,對於國家低出生率,您滴貢獻非常大,想到小時候一個班級老師帶五六十個學生,每天改作業相當幸苦 ...

以前當值日生最討厭幫老師送作業簿回辦公室,一來路途遙遠二來數量很多...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