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H61M-S2-B3 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5-07-11):
主機板型號:GA-H61M-S2-B3 維修經驗分享(此篇真的算不上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有過電無畫面
故障分析:很難分析.請看下去就知道
處理過程:上圖

主機板型號:此主機板是電腦公司老闆便宜賣給我.他說這主機板也沒辦法插測試卡.所以也不曉得有沒有跑碼.真是莫名其妙的板子等等.抱怨了一堆

果然測試卡無法插.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經驗

但---今天我不再畏懼這一片主機板.哈哈.因為 連結在此:http://bbs.pigoo.com/thread-56540-1-1.html

我就先把主機板清一清.簡單測量各電感對地阻值.直接插上測試
.
.
.
.
.
.
.
疑.直接跑馬了

以下都是跑碼畫面

最後螢幕出現畫面了

開機正常後.測試卡會停在00.而且一但儲存BIOS後.下次再開機就不再跑碼.也希望有買這卡的朋友也能提供一些經驗分享

此測試卡PCIE X1插槽為技嘉主機板專用.優先順序為 1.PCI 2.PCIE X1  3.PCIE X2.....
但反過來就是一般的PCI 測試卡.任何廠牌都可以用.

所以此主機板就莫名其妙的好了.我也很無言(其實很高興).所以發文與各位分享

网友A:
個人猜測...
很直觀的推測應該是某些資料流失掉, 被視為剛出廠沒經測試而不動作...
若有用過它自家獨有的測試卡跑過就會將檢查碼改過來.

网友B:
原諒我,我認為跟除錯卡一點關係都沒有,江湖傳言 技嘉板 bios 及 雙 bios 技術 都特別脆弱~~我猜跟bios有關係~~

网友C:
謝謝chiyimonitor 的分享,我以前是曾經遇過主機板不開機,插了一片除錯卡後就開機了,再拔掉除錯卡後就可以開機了,只能說這世界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猜測...
很直觀的推測應該是某些資料流失掉, 被視為剛出廠沒經測試而不動作...
若有用過它自家獨有的測 ...

你的猜測很大膽.讓我有不同的思考方向.不過我們得先探討.任何的PCIE X1元件.是否有影響BIOS的能力.不知是否有那位大大有更深一層的資訊.在此先行謝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諒我,我認為跟除錯卡一點關係都沒有,江湖傳言 技嘉板 bios 及 雙 bios 技術 都特別脆弱~~我猜跟bios有關 ...

我也可以肯定的說.我的經驗當中.技嘉主機板的確容易BIOS流失.但..這到底是BIOS元件本身問題.還是電路設計容易導致BIOS流失.說實在.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chiyimonitor 的分享,我以前是曾經遇過主機板不開機,插了一片除錯卡後就開機了,再拔掉除錯卡後就可 ...

WISH大.我也想說: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chiyimonitor 的分享,我以前是曾經遇過主機板不開機,插了一片除錯卡後就開機了,再拔掉除錯卡後就可 ...

這問題我也遇過幾次。。。。

就裝好不開機,想說插上除錯卡看看代碼是什麼。

想當然,就正常開機。一樣,拔掉以後就能正常開機。

什麼也沒有動,就是插上除錯卡就正常了。
只是一般便宜的除錯卡,真不知道為什麼正常了。

网友D:
靠~~~老大快去請學姊廣告~~

老大加持過的除錯卡一插上去就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老大快去請學姊廣告~~

老大加持過的除錯卡一插上去就開機了... ...

有加持過當然有差.每次考試都嘛100分     .  不過我最高興的是.終於可以在技嘉 H61M等.無PCI插槽的主機板上看到跑碼了

网友E:
看看如何完修,順便加個分,每天有五分可以加,別浪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如何完修,順便加個分,每天有五分可以加,別浪費了~

  讚 .看發文順便加分.別浪費喔

网友:
恭喜chiyimonitor大

楼主:
謝謝支持.看發文順便加分.別浪費喔

网友F:
c大出手連主機板都害怕到自己好起來,我有一片技嘉GA-G41M Combo開機卡BIOS,應該買一片除錯卡來插一下,看看是否會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c大出手連主機板都害怕到自己好起來,我有一片技嘉GA-G41M Combo開機卡BIOS,應該買一片除錯卡來插一下,看看 ...

謝謝你.其實我一邊回你的文一邊笑.這一片主機板之前應該是沒問題.我猜測應該只是記憶體插錯規格又剛好沒有接小喇叭.沒聽到B B聲.或是什麼的.重點只是在於沒有除錯卡可以知道是否跑碼.不知這一篇文最後會否變成搞笑文 _Orz.大家笑笑就好.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c大出手連主機板都害怕到自己好起來,我有一片技嘉GA-G41M Combo開機卡BIOS,應該買一片除錯卡來插一下,看看 ...

我猜~~你把 備用 bios ic 拆掉不裝,開機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把 備用 bios ic 拆掉不裝,開機試看看~~

有空試試看再來報告

网友G:
請問各位前輩,插除錯卡就熊熊正常了的情形,是只有沒PCI插座的整合橋主板才有的福利,還是775老板子也會發生

都會的話要來敗除錯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各位前輩,插除錯卡就熊熊正常了的情形,是只有沒PCI插座的整合橋主板才有的福利,還是775老板子也會發 ...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算不插除錯卡.很多主機板也是時開時不開.像我修主機板若沒有看到跑碼.心裡總是毛毛的.那種不踏實的感覺.只能憑猜測.徒勞無功.所以小工具還是要投資的.我還是不認為插除錯卡.主機板就能突然正常什麼的.若有這麼好的功能.說明書上.應該就會使用紅字+大字型+粗體了.您說是嗎

网友H:
客人也常說看到我機器就正常了,想跟我要去張簽名照貼在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客人也常說看到我機器就正常了,想跟我要去張簽名照貼在機器上

怕師傅啦.呵呵

网友E:
我也想敗一張除錯卡(手上沒有),上了沒屋頂才發現除錯卡的種類很多(便宜貴的都有)看的霧刹刹,也不曉得那款好用,最好是能支援所有型號的板子,哈哈.....有點想太多,版大有沒有建議好用耐操除錯卡型號,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敗一張除錯卡(手上沒有),上了沒屋頂才發現除錯卡的種類很多(便宜貴的都有)看的霧刹刹,也不曉得那款好 ...

你先搜尋看看.沒屋頂是否有PCI-E X1的除錯卡.我是沒找到.可能沒仔細找.目前買得到的卡大多是PCI介面.主機板上也以PCI插槽優先.若價錢可以接受.我手上這一片很棒.若價錢不能接受.則買最便宜的PCI卡就行.請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把 備用 bios ic 拆掉不裝,開機試看看~~

W大我把B bios拆掉了結果可開機卻出現CPU ID:06F2 Patch ID:005A按DEL就卡住進不去bios等很久都沒反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先搜尋看看.沒屋頂是否有PCI-E X1的除錯卡.我是沒找到.可能沒仔細找.目前買得到的卡大多是PCI介面.主機 ...

PCI-E X1除錯卡露x只有看到技嘉專用除錯卡,pci介面的很多,另外筆電的pci-e接口除錯卡不支援主機板,您手上那一片功能如何?價格?參考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I-E X1除錯卡露x只有看到技嘉專用除錯卡,pci介面的很多,另外筆電的pci-e接口除錯卡不支援主機板,您手上 ...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56540-2-1.html

网友:
這塊不是 AMBIOS,問題發生,需以 P 公司BIOS來思考問題~
猜測為 BIOS NVRAM 區塊的資料有問題(在某些情況程式bug造成的寫錯 or 寫入造成 crash掉)~

為什麼會好?
原因可能來自於:
(1)目前不確定那張 PCIE X1 80 port card 是走那些訊號,如果它是 pcie controller 的話,問題有可能來自 P公司BIOS處理 I/O   resouce時,需要被 NVRAM 依照你的配置(all of onboard/offboand devices)在開機時會重新計算並寫入,有時拔掉 or 直換另一張造成初使化打架而當機。
(2)如這張 debug card 是走 LPC (利用 pcie 1x 裏的某些腳),就應該不是(1)的問題,而可能是問題(3)
(3) 前幾年有些BIOS,在NVRAM 寫入機制比較差,容易造成 NVRAM 某些地方被寫壞~

以上言論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果 P公司的看到,請當我是亂亂說,我沒看過 P公司的 code,這些只是依照這幾年聽到的經驗來猜的。

网友I:
這幾天也遇到奇怪的機板 , 可開機不能跑碼 !!

一般可能 cpu 的安裝有問題 , (可能接觸不良) 775 的

弄了 2 ,3 次還是没搞定 !!

測試 CPU 的供電正常 , 覺得是 bios 的問題 !!

正考慮重新燒錄 , 先做個 bios  放電 reset 的動作 !!

再試一次結果就正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幾天也遇到奇怪的機板 , 可開機不能跑碼 !!

一般可能 cpu 的安裝有問題 , (可能接觸不良) 775 的

多測幾次.並放個一兩天再測測.有一位偉大的wanjonwan大大說過.時間是一把殺豬刀

网友J:
還有這種事~

我倒是遇過要把BIOS電池拔下換新(電池不夠電)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還有這種事~

我倒是遇過要把BIOS電池拔下換新(電池不夠電)才能開機....

嗯.有些主機板不裝電池.會不出+3VSB所以會無法觸發

网友K:
雙BIOS 不是會 自動偵錯 後回復? 印象中 類似情況 拿掉記憶電池後插上簡單的PC介面後 BIOS會因為有新增硬體 做偵測作棟 而進去BIOS校正 ASUS 也常碰到這樣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雙BIOS 不是會 自動偵錯 後回復? 印象中 類似情況 拿掉記憶電池後插上簡單的PC介面後 BIOS會因為有新增硬體 ...

是.双bios的設計確實如此但以時序來說+3vsb是在所有的電壓之前.而bios(跑碼)是在cpurst#之後.所以某些"少數"主機板.例如MSI會如此設計.而且控制權在IO.下面有一張F71869IO的圖就可以說明.電池是排第一順位.沒有電池VBAT.下面都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有些主機板不裝電池.會不出+3VSB所以會無法觸發

不裝電池(或電池電壓太低)無法開機的情形我也有在Acer 筆電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裝電池(或電池電壓太低)無法開機的情形我也有在Acer 筆電看過

是的.這完全取決於廠商設計.我想.這應該是廠商怕設備使用太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