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聲寶 PDP 電漿 PM-42vy8101D 開機 自動關機

楼主(2015-07-12):
各位先進打家好
小弟不材又來這邊麻煩各位前輩了

SAMPO 聲寶 PDP 電漿 PM-42vy8101D 開機 自動關機
這台聽說問題不少,果真稱沒幾年就出問題了
開機正常一樣可以聽到電源板繼電器動作
一樣出現SAMPO開機畫面
也可以正常動作撥放畫面或進入選單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就會自動關機
關機的動作就像是按了關機鈕
變成了紅燈
再度按下遙控器電源鈕 就會再重複一樣的事情了
自動關機的時間不一定  10sec~80sec左右都有
有時甚自還會自動開機 然後開不到一分鐘又關了
剛開始還真的以為有 嗚嗚~~
有確認過自動關機或開機的功能都是關閉的了

品牌 SAMPO
型號 PM-42vy8101D
不良情況 開機後兩分鐘內會自動關機

拆開背蓋

PM-42vy8101D

PM-42vy8101D

電源板 左上部位  腳位開機後電壓 VA:54V GND:0V  D15V:15V GND:0V  VS:205V  VS:205V

POWER

POWER

待機燈號 或是自動關機也是回到這個燈號

可以正常出現畫面 也可進入選單

執行修復功能
不過好像有一塊固定的顏色比較暗

我有試過一個動作
將左上和右下的一個電源PIN拔掉
左上是有VS高壓那組左 以及右下有5.3v GND PS-on VS-on這組
右下的排線 應該是將電源給那塊 聯繫所有板子的控制板
將這兩排線移除後還是可以開機
一樣燈號由紅轉綠
不過會出現一模一樣的狀況  過沒多久又回到待機的狀態 變回紅燈 與自動關機的情況一樣
是否就表示應該是電源板出問題了呢?

煩請各位前輩
給小弟一點指教
  謝謝前輩

楼主:
沒人回應
自己回一下 哈
或是是否還有哪些電壓點需要量測
前輩們才好判斷
如果有資訊不足之處 煩請糾正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人回應
自己回一下 哈
或是是否還有哪些電壓點需要量測

說實在你的問題太難,所以沒人願回,我來關公面前耍大刀,猜一猜看有沒幫助。

1.先檢查電解電容是否有不良,可以示波器觀察漣波。
2.檢查是否有過溫或積熱元件,過溫或積熱都會造成過電流而啟動保護電路
3.核對面板上標箋的電壓和基板上對應點的電壓是否相符。

機子在你手上,動手吧!
以上猜測只能提供檢測方向,實際量測點要實際對照基板上各點。

以上謹供參考

附記:前一陣子有一人客辜狗到我有修電漿,打電話來要送修,而且指明了說是電源板壞了,
意思是說換了電源板就好了,而且費用也應不貴。後來我直接給他報價,就沒下文了。
我不清楚對方是誰,也不知是不是痞酷會員,但我總覺得維修難的地方在於技術不被肯定,
換換板子或零件怎會要收這麼多錢!
題外話了,請別見怪!

网友A:
我曾經碰過一台SAMPO PM-42DATN 有時過電,有時不過電,最後發現AC IN到POWER有片轉接板 接觸不良,
不知你那台有沒有這塊板子,提供你參考.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意見

楼主:
我認同簡單不代表廉價,因為這是專業的能力才顯得簡單。我也瞭解,在這發問,問的可能也是人家的飯碗。但是會想拆解也是帶著一份好奇的心,想借助前輩的能力來完成,我想興趣絕對是大於省錢的心理。我想前輩們一定也很兩難,還是很謝謝前輩們給我的方向,謝謝

网友:
小弟冒昧的猜想,會不會就是開關機按鈕出故障了呢?按鈕一會通一會斷,蠻像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碰過一台SAMPO PM-42DATN 有時過電,有時不過電,最後發現AC IN到POWER有片轉接板 接觸不良,
不知你那 ...

+1
牛的PM-42K1在2014/10/01也遇到無電源, 或是瞬間關機的問題..
結果, 問題真的出在一片電源轉接小板上, 補焊LS-501 開關板 (跳火開路) 後完修..

電漿電視鬧脾氣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289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牛的PM-42K1在2014/10/01也遇到無電源, 或是瞬間關機的問題..
結果, 問題真的出在一片電源轉接小板上, ...

我搞的那台,左邊邊也是有2,3條垂直亮線,看到要拆的東西這麼多, 反正又不太影響整體畫面,就懶得處理(應也是對應處排線座有虛焊),2200u/100V那幾顆大電容凸,看到價格太貴也沒換,裝兩顆12"風扇給他散散熱延長壽命,裝一裝給我大哥看也快1年了,目前還正常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