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TL-52W6000D 畫面色塊

楼主(2015-07-12):
各位高手好
小弟的奇美 TL-52W6000D 目前在暗處有色塊產生
有時又可以正常顯示(很少出現)

請問 是那個板子有問題呢??
目前接的訊號是  有線電視的機上盒   有HD畫質的頻道 (HBO HD、STAR MOVIE HD....)
接入PORT 是 HDMI孔

各位高手 能否指導一下呢
感謝

也是要更換 AS15嗎??????

主機板 DTL-752E600 V1.0

主機板 DTL-752E600 V1.0

邏輯板 V520H1-C01

邏輯板 V520H1-C01

上下有黑邊的電影 更明顯

上下有黑邊的電影  更明顯

网友:
如果你覺得是AS15在搞怪,何不量一下它的GAMMA值是否為異常了

楼主:
我有在露天買了一塊 同型號的邏輯板
換上之後   似乎沒有效果
但 它與原廠的比較  卻少了一個插PIN的port (COM1)

H大 請問一下,你說的 量GAMMA值 是圖二的 那 1~17個點 對嗎???
測量值會往下遞減 對嗎????
是對 VCOM 還是 對 GND 量 (圖一)呢???

缺PORT的邏輯板

缺PORT的邏輯板

网友:
屏線!通病!

楼主:
我有用 接點清潔劑噴過屏線的兩端
邏輯板端  也有加強用硬橡皮擦  擦過

那~~~請問  有這邏輯板通用的屏線嗎
還是要在露天買原廠的
它那線是藍色的   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