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上豪微電腦風扇 不過電

楼主(2015-07-12):
型號:FN-1435 上豪微電腦風扇,插上電時LED燈沒有亮開關沒反應,我也量機板的電壓也有110V,保險絲也沒有斷,啟動電容值正常(3uF),

電解電容折下來量也正常(470uF),二極體量測也正常(1n4004),齊納二極體量測也正常(5.2v),陶瓷電容和 455E的震盪器我沒有量測(不會量)

這有可能是455E的震盪器壞,還是IC壞了呢? 不過電跟溫度保險絲有關嗎~~?

補充內容 (2015-7-14 12:13 AM):
插上電量ZENER的電壓是0.12v 二極體是0.35v

電路

電路

网友:
喔是倒序的   沒事我看走眼了

网友:
這回覆的時間怎麼怪怪的

网友:
那個要看一下你ic的編號再上網查一下Datasheet(說明檔),裏面就會有vcc的腳位是那一支腳,之後上電vcc腳位對地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背面電路

网友:
微電腦風扇的電路結構都差不多, 可以參考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6699-1-1.html

网友:
看ic型號 上網查一下  正負電接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傅不上去耶,容量太大,但我照片才333k。

圖片格式大小限制200K, 尺寸限制800*600
資料檔案大小限制4M.

請參閱共同版規第四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來兩張,有碰過板子一條二極體脫焊的

照片傅不上去耶,容量太大,但我照片才333k。

楼主:
按鍵也量測了都正常~~!

网友:
按鍵你沒有量

网友:
溫度保險絲短路的話,應該機板還是可以運作的,只是風扇
不會轉而已,所以不過電應該是機板壞了。

网友A:
背面來兩張,有碰過板子一條二極體脫焊的

楼主:
不會量 IC VCC電壓!!

网友:
那IC 的VCC有正常的電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