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炸元件的日常 鏽蝕的18650

楼主(2015-07-12):
我記得18650的外殼是不鏽鋼做的阿

https://plus.google.com/111459141174517900632/posts/FHWKv73D3xN

网友:
這應該是201的不銹鋼在內地算是常規品了

网友A:
不銹鋼不是不生銹,教科書會寫是生成三氧化二鉻的氧化層,阻止氧化的發生。
機械科的基本教科書"機械材料"裏會有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銹鋼不是不生銹,教科書會寫是生成三氧化二鉻的氧化層,阻止氧化的發生。
機械科的基本教科書"機械材料" ...

還有鋁金屬

緻密的氧化層形成像一張膜一樣保護住了內部的鋁金屬

网友B:
看起來不是一般的受潮生銹, 應該是漏夜造成的鏽蝕...
不曉得是不是三爽正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不是一般的受潮生銹, 應該是漏夜造成的鏽蝕...
不曉得是不是三爽正廠的 ...

明天來把它拆了看看

今天先放乾它  免得拆解時出現不正常能量釋放n_094|

网友:
我覺得是漏液造成!

另外不鏽鋼~~也是會生鏽的,正確說只要有鐵的成分在多會生銹

通常不生鏽多是鍍上一層含鉻金屬的玩意,這才是不生鏽的主因

网友:
生鏽的好嚴重~ 怎麼都是在塑膠模內呢?

网友C:
http://www.twwiki.com/wiki/不銹耐酸鋼
耐大氣、蒸汽和水等弱腐蝕性介質腐蝕的鋼為不鏽鋼。
稱耐酸、鹼、鹽等化學浸蝕性介質腐蝕的鋼為耐酸鋼。

我猜電解液應該是 酸性的 , 照理說 抵抗漏液造成鏽蝕該用耐酸鋼。
但漏液就是故障了,  耐酸鹼已不是訴求 !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twwiki.com/wiki/不銹耐酸鋼
耐大氣、蒸汽和水等弱腐蝕性介質腐蝕的鋼為不鏽鋼。
稱耐酸、鹼、 ...

電解液的組成:鋰鹽+溶劑

應該是有一定的氧化/還原(充/放)效果

但其強度不應導致外殼那個那個…

网友:
也可能是電鍍的假不銹鋼,拿磁鐵吸吸看

网友:
電鍍是另一門技術喔(金屬表面處理),應該不能解釋基礎材料特性。雖然它有類似的功能。
例如:
鍍鉻-常用於工具鋼的表面層,有增加耐磨特性。雖然表面也有這功效,但這不能算合金鋼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