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007wfpb 一開即滅

楼主(2015-07-12):
各位前輩你們好
小弟有一台DELL 2007WFPB的螢幕故障
問題點:
通電後畫面閃一下就滅掉,還是亮黃燈(非橘燈待機)

有爬過文了看到很多前輩很熱心貼圖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407/17/224829itmtie2mg792aium.jpg
---------------------------------------------------------------
後來我發現了Q2的電壓如附件
有一隻腳並非前輩圖片上的18V而是只有13V左右
導致無畫面
然後我試著關掉電源 再開一次電源 當螢幕亮1秒了時候有到18V左右突然滅掉就掉到13V了
所以請問前輩是這棵J598故障嗎?
還是有其他零件也有問題?

网友:
先把主板ad拆下.單修副電源板比較安全.多數剛入手這台的人.如果聯在一齊修.修著修著就把主板搞掛了.很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