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灌R410A冷媒壓力

楼主(2015-07-12):
先前因為沒有定量充填 只是單純看低壓表冠到工作壓力120PSI就停止  待機壓力約240PSI  後來覺得不太冷又補了些冷媒進去  關機後壓力還是在240PSI  請問為何我第一次灌 跟後來再補冷媒後關機 壓力都是在240psi

网友:
看機器上有標示。

楼主:
外機銘版是有貼啦  我在想低壓管的壓力會不會只是冷媒蒸發的壓力而已  灌多灌少壓力都是一樣的

网友:
壓縮機要滿載(看勾表),
低壓壓力顯示數值已經代表蒸發器溫度是幾度了,
R410A要液態充填(壓縮機運轉中不能補冷媒),

网友:
R410A不能直接補充
要回收抽乾淨後

依據銘版標示定量充填(液態),如果管路過長,得依據原廠資料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