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顆SMD二極體的規格

楼主(2015-07-12):
各位前輩你們好,想請教這顆SMD二極體的規格是甚麼?
該如何得知此顆二極體是否為正常?
因非電子相關科系出來的所以不懂....

网友:
不學習就不會懂,Google大神等著您發問.
如何得知此顆二極體是否為正常?
請Google "二極體 好壞".
等確定壞了,再來看型號規格吧.

网友:
1.先將該二極體從電路板上拆下.
2.再來測試基本二極體的單向導通特性是否正常,若正常則繼續下步驟.
3.測試逆向崩潰電壓值(一般在20V以下,可限流1mA),可分辨出為Zener或二極體.

网友:
這種管狀2極體有很多種,大部份在玻璃管會有字,需要拆下來用顯微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