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除濕機故障完修AD-1216N

楼主(2015-07-13):
買了三年除濕機某日意外發現它沒在運作,但電源燈和運轉的省電模式燈卻亮著。查看後方水箱完全乾燥的,機殼底部壓縮位置熱到發燙。水箱拆開也受熱發燙。因為都放地下室24小時以省電模式運作,每三四天有想到就會去查看水滿沒?所以照推測已經掛點3天以上了。真危險(以前到現在新媒體都發佈過除濕機自燃意外)大家不得不謹慎使用。只是有點生氣是怎沒自動斷電導致壓縮機發燙至少70~100度c以上。
過保了也沒什好講的。回歸維修過程。
因為天氣熱急著趕緊修都忘記拍照。要po文才想到拍照。在此文字敘述取代。
1,取下集水箱,拆開前後兩大塊機殼。
2,發現撥動風扇風輪不流暢所以拆下風輪準備針車油。上油。
3,機體側邊有個灰色長方形金屬保護殼拆開,拔下風扇馬達的接頭上110V交流家用電測旋轉狀況。結果完全不動。依照經驗不是線圈燒掉就是裡面包著的溫度保險絲燒掉。250V115度c。電表量確實開路了。焊上新品。上電轉動了。
4,因為一開始機板燈號和按鍵切換功能都正常所以先假定機板上都好的。而且切換時有聽到切換的繼電器開關聲。所以就不檢查機板了(其實是也不懂檢查哪裡)
5,因為也不懂壓縮機所以也不動它。
6,想說風扇轉了有散熱功能了就先裝機測試。不行再來這請教大大們。
7,靜置約一小時不到就迫不及待開機測試(據說壓縮有晃動到要靜置才不會壞)
8,運氣真好,運轉正常也看到它自己切換除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阿!

网友:
f大,

"真危險(以前到現在新媒體都發佈過除濕機自燃意外)大家不得不謹慎使用。只是有點生氣是怎沒自動斷電導致壓縮機發燙至少70~100度c以上。"

"3,機體側邊有個灰色長方形金屬保護殼拆開,拔下風扇馬達的接頭上110V交流家用電測旋轉狀況。結果完全不動。依照經驗不是線圈燒掉就是裡面包著的溫度保險絲燒掉。250V115度c。電表量確實開路了。焊上新品。上電轉動了"

聽來該(高溫)保護的沒保護,

慶幸及時發現,

並恭喜完修!

网友:
好文一個!公洗完修

网友A:
您的蒸發器好乾淨,不像用了3年,請問放的地方沒有紡織品嗎(棉被,衣服等)

小弟修過的除濕機,只要是放臥室的,蒸發器都卡的不像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蒸發器好乾淨,不像用了3年,請問放的地方沒有紡織品嗎(棉被,衣服等)

小弟修過的除濕機,只要是放臥 ...

放地下室使用。地下室只有一堆電腦零件和故障電器和水氣~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第四張照片馬達應該是用雙培林的。
要拆下培林清潔後,再上油。
恭喜完修。

网友:
真的是賺到了...恭喜

网友B(2015-08-28):
我覺得你的機器問題很大
只是有點生氣是怎沒自動斷電導致壓縮機發燙至少70~100度c以上。"
看你這應該是新機種 10年內 (我家的都20了)
裡頭應該有RELAY控制開關 怎也沒效
照理說壓縮機附近也應該有感溫的sensor 不得不建議你要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你的機器問題很大
只是有點生氣是怎沒自動斷電導致壓縮機發燙至少70~100度c以上。"
看你這應該是新機 ...

可以考慮自己加一個溫度開關嗎?有手動重置按鈕那種,增加一道安全保護,

不過要先知道正常使用的溫度範圍,才能決定斷開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