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西捷160G SATA 電路板短路零件求助。

楼主(2015-07-13):
西捷160G電路板短路零件。

西捷160G電路板短路零件。

西捷160G,背後電路板一顆IC短路,懇求版上大大協助小弟如何購買。

目前此顆硬碟無法啟動,接上電腦也會無法開機。

网友A:
12v 的 TVS

1.將零件上編號寫清楚 or 有清楚的零件編號的照片

2.直接將此顆零件去除  再量+12V +5V 對地是否有短路

  檢查PSU 電壓是否有異常 (看看電容是否已經老化)

3. 找舊硬碟  拆 12V上 TVS 直接代用 或 找SMBJ12A 代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0&o=4&p=2

网友B:
大胖手上剛好有一樣的板子:

元件型號:

台北可自取!

网友:
建議您上網買同型號堪用機,拆機版再把原機BIOS移植過去,拼裝板裝上故障機試試能不能讀出資料

這個規格的硬體不值錢,寶貴的是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胖手上剛好有一樣的板子:

大胖兄我這缺金條,你那該不會也有多的吧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胖兄我這缺金條,你那該不會也有多的吧

金條?
大胖若是有金條,早就逍遙快活去啦!
現在是存腸捏肚過生活!
要不然就不用幸苦的撿廢版拆零件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胖兄我這缺金條,你那該不會也有多的吧

D大~
我這裡有球棒可以借你,往頭上一K就會出現金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的 TVS

1.將零件上編號寫清楚 or 有清楚的零件編號的照片

露天這個賣家真是嚇死人囉~
上架的商品有100多萬件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