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G575 零件求助

楼主(2015-07-13):
各位前輩

小弟有顆零件(電晶體PQ202)奈印為PD
想知道正確料號為何?
或是有其他的代用料?

感謝痞酷

网友:
TP0610K-T1-E3

P-Channel 60 V (D-S) MOSFET

网友:
ON SEMI 的 BSS84LT1G (Single P-Channel Power MOSFET SOT-23)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BSS84LT1-D.PDF

网友:
聯想G575GX_Compal LA-6757P.TextMark.pdf (1.31 MB, 下載次數: 37)
如果版號是這個的話
PQ202 TP0610K-T1-E3_SOT23-3
就如同ayu05202003大大所講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訊息,小弟先去找材料,更換後,會將結果告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