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分享] 整理老電腦遇到的怪問題

楼主(2015-07-14):
這台老電腦是 MSI HETIS 865G 準系統,安裝 P4 2.8G CPU 在辦公桌位置當上網機大約使用 10 年,體積輕巧放在辦公桌側櫃塞在辦公桌下很剛好。

去年淘汰之後就收在櫃子裡,最近拿出來整理想安裝 NT4.0 當檔案伺服器備用機,重新啟動開始安裝程式,發覺兩個地方怪怪的:

1. IDE 連接光碟機只有 MASTER 偵測得到,若光碟機設定在 SLAVE 就會找不到。
2. 無法由 USB 隨身碟開機,但在 BIOS  裡可以正常看到隨身碟型號,表示偵測正常。

以上這兩問題在以前確定是可以用的,這準系統只有一個 IDE 插座,10 年前買來時就是用同一條排線連接 IDE 硬碟與光碟,一定是 MASTER + SLAVE 這種組合,想不透現在怎麼不能用了?而且以前測試製作 USB 開機碟都在這台製作,很肯定是支援 USB 開機的。

把光碟機設成 SLAVE 拿到別台電腦測試是 OK 的,排線交換測試過也是一樣,USB 隨身碟在別台電腦是可以開機成功的......

測試到這裡就只剩主機板的問題了,最先想到的是南橋出問題,因為 IDE 與 USB 都是從南橋出來的,難道南橋會衰老要壞不壞的?若是要換南橋大概會放棄,畢竟老電腦剩餘價值不多,花太多成本在上面划不來。就先將準系統組件全部拆下來,空壓槍清潔後,目視主機板正反面並無異狀,組裝回去狀況還是一樣。

當天晚上突然想到,以前看過 CR2032 電壓太低會影響南橋運作,隔天早上一上班馬打開機殼來測量,果然只剩 2.83V,照理來說還好啊,換上一顆新的試試看,一開機果然抓得到 SLAVE 了,雖然很難理解但確實是這樣,這時心想大概連 USB 開機也解決了,沒想到卻是大問題的開始.....因為 USB 還是開不了機!

這時開始懷疑 BIOS 是不是有問題,會不會年代久遠 FLASH 部分流失掉?於是上網找 BIOS,台灣微星網站上早已查不到這型號,當然完全沒有支援訊息,好不容易找到 MSI 美國網站上還有支援這型號,下載下來更新 BIOS 之後卻開不了機!仔細看 MSI 美國網站上的規格,雖然外型、型號都一樣,但骨子裡的主機板卻不同!也就是刷錯 BIOS 了.....這下糟糕了!將主機板拆下來找 BIOS 晶片,是 SST49F004A,是直接焊在板子,到這裡已經有報廢的打算,即使將晶片拆下來也要有原本的 BIOS 才能燒錄啊!

幸運的是在大陸某論壇找到原本使用的 BIOS 版本,下載下來以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能救回來算是撿到,經過吹下PLCC 32 PIN 晶片、燒錄、焊回,裝回機殼內上電開機,當螢幕顯示出來那瞬間真是感動,真的救回來了。

不過事情還沒完,雖然重新燒過 BIOS,還是無法由 USB 開機,又放著隔一天,晚上在家搜尋網路上 USB 開機問題,突然想到製作 USB 開機碟有檔案格式選擇的問題,通常有 FAT、FAT32、NTFS 三種可選,目前手上的隨身碟是格式化成 FAT32,想到這裡答案就出來了,這台準系統年代久遠,BIOS 可能只認得 FAT 格式,馬上將隨身碟以 HPUSBFW 製作成 FAT 格式,今天早上進辦公室馬上插上測試.....結果如所意料開機成功!

整個過程真是有點烏龍,原本的問題其實沒那麼複雜,還差一點把好好的準系統給殺了!

補充內容 (2015-7-14 06:29 PM):
BIOS 晶片是 SST 49LF004A 才對,照片補充在 6# 樓。

网友A:
真的好老的老主機板喔,你的是2.8G CPU,我的現役的才2.4G 說 ... 真的好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好老的老主機板喔,你的是2.8G CPU,我的現役的才2.4G 說 ... 真的好老 ...

這種等級當上網機其實還不會太卡,P4 2.4G 是配 845 晶片主機板吧? 845+ICH4 算是很經典的晶片組。

NT4.0 檔案伺服機我原本只能裝在 845+ICH4 主機板上,原本也是用 P4 2.0G 跟 P4 2.4G 交替使用, 這幾天經過一番努力,已經成功安裝在 865G+ICH5 晶片組主機板上,CPU 還用上 E2180 雙核心,這大概已經到頂了,再上去可能沒辦法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等級當上網機其實還不會太卡,P4 2.4G 是配 845 晶片主機板吧? 845+ICH4 算是很經典的晶片組。

NT4 ...

檔案伺服機?
你是有許多人要共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案伺服機?
你是有許多人要共用嗎?

對啊,這樣維護、備份檔案才方便,不用一台一台去備份,共享、交換檔案也方便,辦公室內沒架設檔案伺服機會很難辦事。

我大概從1997年就開始使用檔案伺服機,試過很多種版本,後來採用 NT4.0 一直至今,很好維護很穩定,檔案權限很容易掌握。

楼主:
BIOS 晶片是 SST 49LF004A 才對,32 pin PLCC 包裝,手邊熱風機噴嘴沒這種外型的,只好拿常用的 100 pin QFP 噴嘴來噴,四周用紙膠帶遮蔽,還好晶片順利拆下也沒傷到旁邊零件,燒錄是比較簡單,只是不清楚檔案是否從晶片開始的地方燒錄?反正不管了載入後從位址0的地方燒到最後面,焊接也不太好焊,PLCC 引腳往裡面彎,焊點都在晶片下面,焊墊也很短沒延伸出來,克服了一下總算焊好了,還好上機測試成功,如果沒燒好還要拆下來重燒那就麻煩了,說不定板子會被搞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BIOS 晶片是 SST 49LF004A 才對,32 pin PLCC 包裝,手邊熱風機噴嘴沒這種外型的,只好拿常用的 100 pin QF ...

想到W大貼過的 "給BIOS一個家" 維修文, 可以考慮依樣畫葫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到W大貼過的 "給BIOS一個家" 維修文, 可以考慮依樣畫葫蘆.

當時有想到焊一個座上去,只是手邊沒這種規格又急於驗證是否能救活,就直接焊了,已恢復正常大概不會再去拆它了。

W大這篇還真的找得到,很值得參考:
給BIOS一個家

网友C(2015-08-19):
大大很有心,我的P4早收起來不用了,實在是有點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很有心,我的P4早收起來不用了,實在是有點慢

這台放在辦公桌位置當上網機一直用到2014年才暫時休息,經過這次整理重新安裝NT4當檔案伺服機,試了一陣子還相當順暢。

网友:
解說過程詳盡,感謝您的經驗分享,3Q.......

网友D:
樓主您的 准系統是DDR-400的RAM!! 奇摩露天現在一支 1G的記憶體~叫價 100~180元~不含運費!!

我這裡有一台 2006年~惠普的【單核 P4 3.2G CPU】 l老舊i准系統!!是最早使用DDR2的准系統!!
我【上禮拜】試著開機看看!!  一直嗶嗶叫~咱以為過了9年~是主板壞掉了~後來把【RAM_DDR2_533_512M】重新插了2次【居然好了】!!  但是上網使用chrome瀏覽器~竟然會自動關閉~也就是2015年8月出產的chrome~不支援512M的電腦!!

於是今天我 換了創見【DDR2-800_2G】【2手市價約300~450元】的記憶體上去!! 【把512M-->換成2G RAM】跑XP的還蠻順的!!^-^
ps:【我的老電腦遇到的怪問題】
~原本記憶體插槽#1~居然偵測不到這個2G記憶體!!  沒想到插到【記憶體插槽#2】竟然讀的到!!好家在!!<-->CPU-Z顯示在【Slot #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的 准系統是DDR-400的RAM!! 奇摩露天現在一支 1G的記憶體~叫價 100~180元~不含運費!!

呵呵~~手邊還有很多條閒置的 DDR400 1G,放在露天開價每條 150 元都無人聞問,這種東西過時了就沒價值。

CHROME 很吃記憶體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