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nfone 5 觸控板更換

楼主(2015-07-14):
主角:ASUS Zenfone 5
CP值很高的一支手機,便宜又好用
5吋的螢幕,手感握起來也不錯
用的人還真不少,老k已修了好多支了

破裂的觸控板

正面

正面

拆開背蓋

再卸下中蓋上的所有螺絲
這裡要注意紅圈圈的是較長的螺絲
黃圈圈是較短的螺絲,等一下裝回去的時候別弄錯了

拆開中蓋

上機板,先卸下所有排線
要注意紅圈圈的兩個卡榫,輕輕撥開就可拆下

下機板,喇叭的部分有黏膠
用撬棒輕輕撬起就可拆下

拆下上、下機板

再來就是要把總成從中框上拆下來
這裡開始都要非常注意
不然一不小心面板破了,那就是做白工了
拆開後~

新的觸控板跟拆下的總成

先測試一下新的觸控板功能是否正常
順便看看液晶在拆的過程有沒有受傷
還好一切平安~~

再來就是把總成放上手術檯進行分割手術

在病人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手術已經完成
看來手術非常成功,後續再做一些清潔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把新的觸控板跟原來的液晶用UV膠做黏合的動作
貼合後還須讓它做做日光浴,照照紫外線(固化過程)
恢復完美無瑕的肌膚,讓她的主人每天給她愛的撫摸
後續就是將該鎖的螺絲,該扣的排線扣回
以上老K都忘了拍照(不得不承認年紀真的大了)
這是最後貼合後跟舊的觸控板

謝謝各位的觀賞

网友A:
大大好仔細的說明阿,
雖然沒有這支手機,
但看到大大這麼好的分享,
一定要回復表達敬佩之意!

网友B:
看來樓主是專業的,謝謝分享

网友C:
本以為觸控跟 LCD 是一個總成件,沒想到還可單獨更換,若是貼合式螢幕也可以分開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台能換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56929-1-1.html

wish大,這台老K沒有模具可以定位
如果您的鄰居不急的話,老K倒是可以幫忙開個模具
不過要先拿到手機才能開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好仔細的說明阿,
雖然沒有這支手機,
但看到大大這麼好的分享,

讓大家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樓主是專業的,謝謝分享

專業不敢講,胡搞瞎搞老K倒是挺厲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以為觸控跟 LCD 是一個總成件,沒想到還可單獨更換,若是貼合式螢幕也可以分開換嗎?

只要是貼合螢幕基本都是可以分開的
重點是分開後要有料件可替換,另一個重點是要有模具可以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貼合螢幕基本都是可以分開的
重點是分開後要有料件可替換,另一個重點是要有模具可以定位

感謝,學習了。

网友E:
請問K大您分開LCD跟觸控板是先加熱把膠吹軟,還是直接拿美工刀硬上

因為您分開LCD跟觸控板後有做LCD清潔的動作,小弟經驗有機溶劑清的掉的膠大致上加熱也會變軟

這招硬化型的就不太有效

网友E:
另個小問題是這種超薄面板要怎麼拆才能分開觸控板跟LCD又不會傷到LCD的上偏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K大您分開LCD跟觸控板是先加熱把膠吹軟,還是直接拿美工刀硬上

因為您分開LCD跟觸控板後有做LCD清潔的 ...

老K都是上分離機加熱60~70度約2分鐘後用金鋼絲分割
美工刀老K沒試過耶,清潔部分都是使用oca清潔劑除膠,效果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個小問題是這種超薄面板要怎麼拆才能分開觸控板跟LCD又不會傷到LCD的上偏光膜 ...

用金鋼絲

网友E:
多謝K大指導,看來這種高難度的還是要專業的來,不是小弟這種跑龍套的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謝K大指導,看來這種高難度的還是要專業的來,不是小弟這種跑龍套的能做 ...

您客氣了,老K也是胡搞瞎搞啦~~

网友F:
金鋼絲 : 需配合冶具方能使用~~注意以下 (轉大陸賣家敘述)

無液晶分離機的DIY用戶請勿購買,硬要用金鋼絲直接分離碎裂蓋板一定斷,是配合分離機加熱用,不是購買了金鋼絲就可以直接分離碎裂的外屏,麻煩弄清楚。

=====

china 視頻 :
http://my.tv.sohu.com/us/208901087/65591093.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鋼絲 : 需配合冶具方能使用~~注意以下

無液晶分離機的DIY用戶請勿購買,硬要用金鋼絲直接分離碎裂蓋板一 ...

感謝Ultraman大的提醒說明,不然老k這不專業維修文怕是要誤導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Ultraman大的提醒說明,不然老k這不專業維修文怕是要誤導大家了

你的冶具很讚 跟 影片中販賣的機器雍有相同功能

主要就是要有冶具讓物件平均受熱後,再靠金剛絲分離

自製冶具最讚

网友G:
看到大大分享的這篇
我恍然大悟
原來我e988傳聞中的螢幕有不明水痕狀態
應該就是UV膠變質在作怪的緣故阿...
用越久 越明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客氣了,老K也是胡搞瞎搞啦~~

k.wang大您好
1. 請問您有修過TWM Amazing P6 嗎?? 拆解時要注意那些地方
2. 請問您有賣TWM Amazing P6的觸控板嗎??
因微小弟的TWM Amazing P6觸控板破裂 想自行修修看

煩請多多賜教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大大分享的這篇
我恍然大悟
原來我e988傳聞中的螢幕有不明水痕狀態

很有可能是UV膠的問題,有時還會有發黃的情形也是UV膠變質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k.wang大您好
1. 請問您有修過TWM Amazing P6 嗎?? 拆解時要注意那些地方
2. 請問您有賣TWM Amazing P6的 ...

kk20det大您好:
1.老k目前還沒有修過TWM Amazing P6,不過以老k經驗8吋平板應該會比手機好拆。
2.TWM做的是獨門生意,老k也拿不到料件,不好意思!

其實拆機沒啥功夫,就是不能心急,耐性很重要,工具也很重要
手機或平板的螢幕都是易碎的東西,你要硬來它就碎給你看
老k也失敗過很多次,也是從失敗中慢慢摸索
以上給您參考,有任何問題歡迎一起討論

网友:
實用文,剛好我也有一支一樣的

网友:
好實用文章

网友:
液晶破裂材料就2-3千了....
如果給人修就不划算ㄌ...
練練武功是還可以接受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詳細的維修實例。
是一篇很專業的維修文。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I(2015-09-11):
給個讚.....
請問您的uv膠是屬於液態還是凝膠態,以前用過的uv膠在固化後就硬梆梆了,且加熱不會變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給個讚.....
請問您的uv膠是屬於液態還是凝膠態,以前用過的uv膠在固化後就硬梆梆了,且加熱不會變軟... ...

老k用的UV膠在固化前為液態,經由紫外線照射後為固態,是手機觸控與液晶接合專用,固化後加熱會有些微軟化
就老k所知UV膠有蠻多種類的,固化前的黏度、固化條件、固化後的硬度及耐溫範圍等等,依不同的材質會有不同的選擇,給您參考~~

网友:
要記得帶嘉芬小姐看人家,給人家鼓勵喔 ...

网友J:
小弟手機假如往後破屏也可以找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弟手機假如往後破屏也可以找您嗎?

當然可以啊~~
只是找老K就代表你的荷包要失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可以啊~~
只是找老K就代表你的荷包要失血了~~

這...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