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線麥克風可以使用但不能充電

楼主(2015-07-15):
同事手邊多的無線麥克風,算是很有名的牌子,當初花了他5000 coco
曾經有一次壞掉請電子街的人修復過,所以上面有一些手工多焊的電容和零件

目前的狀況是連接充電器時可以正常使用麥克風
但是放入充電電池的時候沒有辦法充電(電池標示寫19v,電池確定是好的)
拆開後,上電測量發現電池的充電線只剩下5V左右,離電池需要的19v還很遠

不曉得這樣的症頭,要從哪邊開始查起比較好?
大圖

補充,剛剛打了電路板的型號,好像可以看到相關電路圖
http://starin.info/Product%20Inf ... Manuals/MA-101C.pdf
這樣看起來會是那顆POWER 12V CONTROL壞了嗎?

補充內容 (2015-7-16 08:57 AM):
電池部分好像記錯了,參考電路圖pdf應該是12v的樣子
因為手邊沒電池可以看,所以記成19v了~

网友A:
沒看到電池照片,電池沒接充電器時電池空載電壓是幾伏。
正常的充電器有低壓保護,電池電壓太低是不會執行充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電池照片,電池沒接充電器時電池空載電壓是幾伏。
正常的充電器有低壓保護,電池電壓太低是不會執行 ...

這部分可能暫時還不知道,因為我同事他買了新的一模一樣的機子
然後用新的機子的電池放到舊的這台測試,單純使用電池不接AC的話大概用2分鐘就沒電了
但是接上AC,充電指示燈還是綠色的,而不是充電中的紅色。

此時,把同一顆電池拿到新的那台,充電指示燈就會是正常的紅色,表示有充電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部分可能暫時還不知道,因為我同事他買了新的一模一樣的機子
然後用新的機子的電池放到舊的這台測試, ...

在這個情況下請查 U10B 那顆充電控制 IC。

网友B:
請將相關圖片上傳至文章的討論串內
以避免連結失效,導致本篇文章淪為"廢文"

第 三  四  五 張jpg檔已是無效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將相關圖片上傳至文章的討論串內
以避免連結失效,導致本篇文章淪為"廢文"

謝謝雄爸,已經補上去囉
不過手機拍的,好像沒有辦法拍到很清楚
可能就要參閱電路pdf檔

652.78 KB, 下載次數: 19

電路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這個情況下請查 U10B 那顆充電控制 IC。

我拆了一個5腳的L200c 結果去光華電子說沒有賣,說IC他們3腳的比較多
上了露天拍賣看,通常都要4-5個一拍,而且好像東西都在對岸,運費都要200左右,有點划不來。

請問要怎麼確定L200C是好的還是壞的?

楼主:
剛好有電路圖可以看,不過因為沒有什麼背景知識,所以也不太懂得從何查起
因為U10B那個IC買不到,索性我就上電測量那顆IC的5個腳,發現兩兩都完全沒有電壓v
我又往前查Z2 Z5,Z5測起來還有18V左右,但是Z2也是0 v
於是我又打電阻檔,測量z2 發現一邊通,一邊不通,所以二極體應該是好的

最後翻到電路板正面,發現z2和18v+的輸入好像有條線路,看起來正常,可是測起來斷路
不過因為東西不是自己的,不敢貿然焊上,把18v輸入到本來可能沒有要輸入的地方,怕燒了
請大家幫我看看,確認一下比較安心
謝謝大家
大圖 http://114.35.77.18/Z2.jpg

网友A:
電子產品的罩門就是電源電路,因為有功率散逸的溫度問題,如使用更簡單的線路或更可靠的元件就能延長使用壽命。

這顆 L200C 就是鉛酸電池用的充電電源,符合定電壓與定電流的充電要求,現在的產品用鉛酸電池越來越少,所以 IC 不好買也不奇怪。
要確認這 IC 有無損壞也很簡單,先用電表確認其輸入與輸出的對地阻抗是否不會太低,太低就是短路現象可能就會燒黑 PCB 上之銅箔。
再來是送進正確的輸入電壓後只要輸出電壓與電流如原本設定的數值就是正常的,這個數值可以參考此機的手冊或是此 IC 生產廠家之原始資料根據其相關電阻的計算公式來驗證。

銅箔有燒黑一定要特別注意,一定要看清楚找出是哪段線燒掉,必要時拆掉附近的零件才能看清楚,弄懂會燒掉的原因與排除該問題點後要手工補上電線也就不會擔心了。
原廠的線路也不會百分百是正確的,可能線路是早期的但後來生產出來有變動,一定要詳加比對實品與線路圖是吻合的才能動手。

加油,已經找到問題了快要完成修護。

网友:
不建議用存 ip 數字來做連結。非常容易失效。
你可以把大圖打包成 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產品的罩門就是電源電路,因為有功率散逸的溫度問題,如使用更簡單的線路或更可靠的元件就能延長使用壽 ...

感謝指導,DIY樂趣無窮,雖然經驗非常非常不足,不過沉浸其中幾小時也不會累
感謝duke83的指導,後來我量那顆L200C的晶片,對地都沒有電壓,電阻檔量測也都沒有短路。加上之前提到的18V進去Z2,在Z2端也量不到電壓
所以應該是18V進來那個接點斷掉壞掉了。
後來我補焊一條線上去(不曉得用什麼線好,好上錫又要絕緣,我就把不要的網路線裡面的8P抽一條出來焊上去)

充電電壓就正常到14V了,再次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好有電路圖可以看,不過因為沒有什麼背景知識,所以也不太懂得從何查起
因為U10B那個IC買不到,索性我就 ...

1.J5-->Z2 如確定斷線,可以搭線OK

2.不過一般來說銅箔會燒斷,需確定後端是否有零件"短路"或是NG零件造成電流過大導致燒斷
   如多OK,那這就是這款機器設計不良的Bug,估計通病

3.J5電源接頭,檢查一下是否有鬆動或接觸不良,並不排除是接頭不良導致燒斷線
   若不良就要換新的電源接頭

4.另外維修本身就是有風險存在,這點你也必須告訴你的朋友,即使是高手也會有"落馬時",凡事先說好避免沒修好搞掛時
   導致不爽情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J5-->Z2 如確定斷線,可以搭線OK

2.不過一般來說銅箔會燒斷,需確定後端是否有零件"短路"或是NG零件造 ...

感謝指導,您真厲害!!有些之前處理掉的毛病您都知道了。

一開始變壓器的電線有破皮,稍微搖動電線會有很細很細的火花
所以我就把那段電線剪掉重做。
J5的確如您所說有點鬆鬆的,有時候POWER會有燈有時候不會,之前也更換了。
可能就是這兩個原因,才導致銅箔那個18V進來的接點壞掉了。(再次佩服您)

現在感覺應該OK,再用一陣子看看囉。
之前我同事他有拿給一般電子街店家修過,不過他沒說是什麼毛病拿去修。
只是店家焊了兩顆1000u的電容在U10那邊,不曉得功用為何?這個改線路加東西比較專業我就不懂了
再次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您真厲害!!有些之前處理掉的毛病您都知道了。

一開始變壓器的電線有破皮,稍微搖動電線會有很 ...

加焊那兩顆電容
有可能是因為插電在使用時
會有電流聲
所以店家加電容增加濾波效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您真厲害!!有些之前處理掉的毛病您都知道了。

一開始變壓器的電線有破皮,稍微搖動電線會有很 ...

並上電容應該是用倈穩壓用的!

网友D:
電池排是鎳氫還是鎳鎘? 用電池片接觸不會導致內阻變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排是鎳氫還是鎳鎘? 用電池片接觸不會導致內阻變大嗎?

都不是耶 是鉛酸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