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電流源的使用

楼主(2015-07-16):
1. 此篇主要介紹是由線性元件組成的定電流源電路,其與常用定電壓源的差異,在於流過外接負載兩端的電流,不會隨著電源的變動或負載的變動而產生變化.而另一型為開關式定電流源,常用於液晶LED燈管的驅動(部分內含升壓功能),暫不列於此處討論.
2. 影片中包含了3個電路圖的演進.
   2.1 圖1位於片長0:08處,此電流源受Vcc及LED燈數的不同而改變.
   2.2 圖2位於片長2:21處,此電流源受Vcc的不同而改變,但不隨LED燈數不同而改變.
   2.3 圖3位於片長4:57處,此電流源不受Vcc及LED燈數的不同而改變.
3. 此線性電路在設計時,依圖1-3的不同需求,需另考慮hfe,Ib,Vcc(如驅動3顆白光LED,電源需高於3V*3+電晶體的Vec壓降)的需求而適當選擇更動.

4.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U5d-KBMLg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影片資料, 讓我對定電流電路多了一點概念

网友B:
第三型若是 HFE變動 輸出電流會跟著變動,更換電晶體也會影響電流!!
第二型 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影片資料, 讓我對定電流電路多了一點概念

那你沒帶嘉芬小姐鼓勵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型若是 HFE變動 輸出電流會跟著變動,更換電晶體也會影響電流!!
第二型 容易控制!! ...

是的,第2型較易控制,但若能將圖中的VR元件,改為基準電壓產生元件,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受教了 !感謝

网友:
如果壓差可以超過2V以上我還是覺得LM317T最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第2型較易控制,但若能將圖中的VR元件,改為基準電壓產生元件,則就更完美了. ...

CIKO大: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