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不聽使喚的 BOSCH GLM-80 雷射測距儀

楼主(2015-07-16):
最近常遇到一些無厘頭的事,像前一陣子目睹了一樁兇案,今天又遇到了發瘋的測距儀。

這台到手後真的作業起來非常方便,不必上上下下踩梯子就可以輕鬆完成,
無奈沒電後,再充電就變這樣,實在運氣真好,都給我學習的機會。

狀況是充完電後,就無法正常的開關機,開到螢幕亮起時就一直嗶嗶叫不停,
也無法發出雷射光,長按8+2鍵後(reset)後,有時可關機,有時無法關機,
請問有在使用測距儀的朋友,你們有遇到這種情形嗎?
可否告訴我如何處理嗎?

网友A:
這種儀表一般都是摔到、在高溫或濕氣的場所使用比較容易有故障,有來台中拿來讓我看看吧!

网友B:
感覺很像 BGA 不良,你可以拆開機器check電路板上是否有 BGA 晶片如果沒有

那也因該是焊點不良居高 or 鋰電池&充電電路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儀表一般都是摔到、在高溫或濕氣的場所使用比較容易有故障,有來台中拿來讓我看看吧! ...

是沒有摔到,至於高溫或濕氣就不知道了,若掛在褲腰,汗水會滲透到,說實在那也沒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很像 BGA 不良,你可以拆開機器check電路板上是否有 BGA 晶片如果沒有

那也因該是焊點不良居高 or 鋰電 ...

呵呵!如果是BGA 虛焊,正好請 wish 老大開動那台雷科,再來個維修實例!

网友C:
如果是軟體問題的話,我覺得有可能是設定的問題,在低電壓時 BIOS 寫錯設定進去的關系(VCC電壓不足)。
有沒有方法可以做初使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軟體問題的話,我覺得有可能是設定的問題,在低電壓時 BIOS 寫錯設定進去的關系(VCC電壓不足)。
有沒 ...

我也曾嘗試看看能否重置,恢復到初始值,手冊上說明同時按下那兩粒紅色鍵,
就可回復到初值,但就是無法復!

今天不死心,重複按了兩個紅鍵後放一邊不管它,結果剛才開機,

竟然正常了! xd!

▼手冊上有寫的重置方法

▼瘋了幾天,今天正常了,希望今後不要再發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曾嘗試看看能否重置,恢復到初始值,手冊上說明同時按下那兩粒紅色鍵,
就可回復到初值,但就是無法 ...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孩子救回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孩子救回來了~ ^^

做他的孩子好辛苦,做牛做馬,好康的它都沒有份 ...

网友:
wooden大大:我應該是跟你同一批的,看到你的文章之後,我嚇到趕快把測距儀拿出來用用,可能我運氣好,測距儀還沒甚麼異樣,我不常用,也還沒充過電。恭喜他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