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32E300 5V電源燈沒電!!

楼主(2015-07-16):
圖一.

圖二. 主機板

圖三. 電源版正面

圖四. 電源版背面

圖五. 這兩顆貼片電阻就是圖四圈起來的位置,
        背面這兩顆貼片電阻很明顯焦黑了正面是連到一顆ICE3B0565 8腳IC
        大大們知道這兩顆貼片電阻的阻值代碼嗎?!
        目前IC拿的到,但是這兩顆貼片電阻無法知道正確的代碼!!

网友:
這兩顆看起來像是刮損,解焊下來量測看看。

電源待機燈不亮,除了要確認 pwm 各pin 的電壓狀態,
ac in 橋整,大電容等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A:
一顆是4R3
另外一顆是4R7

网友:
哇,海洋大您的眼睛比老鷹還犀利,這樣都能看的出來

楼主:
圖五.這兩顆貼片電阻我解焊起來測量後都已經燒毀了,這是甚麼規格的貼片電阻呢?!

网友:
4R3=4.3 歐姆
4R7=4.7 歐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圖五.這兩顆貼片電阻我解焊起來測量後都已經燒毀了,這是甚麼規格的貼片電阻呢?!  ...

這兩顆貼片電阻,阻值低會燒毀是過電流造成,一般是連接在 cs (電流檢測),
若燒毀 pwm ic 恐怕不保!

附記:善用回文者下方的回覆,否則對方不知道您的回應。

楼主:
那麼這了兩顆貼片電阻是什麼規格呢? 0402 0603 0805 這三種規格該買哪一種呢?

网友:
挺好奇的是此電阻阻抗既非毫歐姆等級,瓦數也這麼小,看似無法流過大電流,不知在電路上有何特別考量或用途?(突波保護/NTC?應也無法承受.)或是用於小電流偵測轉成電壓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顆是4R3
另外一顆是4R7

這兩顆貼片電阻要用什麼規格呢? 0402 0603 0805 這三種規格該買哪一種呢?

网友:
外型規格是0805,兩顆電阻並聯,
為ICE3B0565第3腳CS的外接取樣電阻.

网友:
參考:
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 ... n?qid=1611101207544

零件尺寸0402, 0603, 0805是怎麼命名的?

這些尺寸稱呼只限於所有SMD的零件,包含RLC等!是以英制尺寸的長寬為稱呼!
0402代表 0.04*0.02 inch的零件
0603代表 0.063*0.031 inch的零件

但是在台灣業界也有人以公制單位稱呼,
以下一個簡單的列表
英制 = 公制
0201 = 0603
0402 = 1005
0603 = 1608
0805 = 2012
1206 = 3216
都是各取長寬的前兩位數
0402代表英制上 0.04*0.02 inch
1005代表公制上 1.0*0.5 mm
(1 inch = 1000mils = 25.4mm)

所以當有人稱0402或是1005的時候,其實指的是同一個大小的零件。

但是建議還是以英制單位來表示大小
參考資料
http://digitaldoityourself.com/article.php?id=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顆貼片電阻,阻值低會燒毀是過電流造成,一般是連接在 cs (電流檢測),
若燒毀 pwm ic 恐怕不保!

換上了 ICE3B0565 跟 4R3和4R7 之後 圖片中的 5VS的燈有亮綠燈了,另外兩組電源輸出應該也要5V,但是我測量另外兩組的數值是0.35,這該往哪個方向做檢測下去呢?!

CN203
1. PSON
2. GND
3. GND
4. 5V>0.35
5. 5V>0.35
6. 5VS>5.10
7. GND
8.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