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770TA-UD3 可開機,但無法進入Bios(一按鍵盤就卡住不動)

楼主(2015-07-16):
請問 技嘉 Ga-770TA-UD3 目前情況:
可開機,但無法進入Bios(一按鍵盤就卡住不動)...
該如何下手查問題?

网友:
PS2鍵盤與USB鍵盤皆試過嗎?正常使用下忽然變這樣.還是買來就這樣?可以提供詳細資訊.以方便判斷

网友:
這裡是為修區,你如果要自己動手修,貼在這就對了~~
如果是問哪出問題就得去硬體區...

檢察一下CR2032電池電壓是否足夠,PS/2介面檢查有無故障....

楼主:
這是朋友的版子。無論用PS/2或USB介面的鍵盤,結果都一樣...都沒按任何鍵時,就可以開機!但想進入BIOS卻進不去,一按任何鍵,就卡住不動了!用USB開機後,刷新BIOS,可以刷新;但還是無法進入BIOS...電池電壓也OK!

网友:
蠻奇怪的問題,但amd的 有先換過CPU測過嗎?實際維修中,amd碰過壞的還蠻多的

楼主:
今天換了CPU還是一項的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換了CPU還是一項的情形...

請看主機板參考方塊圖

這個問題大家很難給你意見.我想是在於:我們都知道信號怎麼跑.但卻不曉得內部的譯碼與溝通方式.比方說.鍵盤信號進IO處理後與南橋溝通並產生
反應.我會建議先換IO比較容易.但你或許會想.可是USB鍵盤信號進南橋啊.是否該先換南橋.我覺得也行.我認為IO 與南橋都有機率故障.只是有一個部份我
不瞭解.就是USB若插的是鍵盤.那南橋會直接處理鍵盤信號.還是又送給IO處理後再回來南橋.有那位朋友能給些意見嗎.謝謝

网友:
我是碰到過2張板子
是BIOS晶片故障
引起開機顯示BIOS錯誤
或是進BIOS就死當

网友:
這張技嘉板有無支援 Dual BIOS ? 或想辦法換顆Flash ROM

楼主:
有雙BIOS!但手上也沒IT8720F晶片可試...只有IT8718F-S舊晶片...看了datasheet好像差不多...不知道可以替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