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965P-DQ6 顯示卡異常不開機維修 命運坎坷的主機板~第一集

楼主(2015-07-16):
主機板是網拍上向回收商標回來的~廠商說測試正常!
回家後裝機.....顯示卡異常不開
仔細檢查了一下----PCI-E第五根腳斷了.....看者那164根腳的座~心都涼了
一放就是三個多月,順便從對岸買零件
這幾天比較閒~決定動工!

主角 技嘉官網借圖

主角 技嘉官網借圖

使用工具有:斜口鉗1隻,一字十字起子數隻,0.4/0.5手鑽鑽頭數隻,HAKKO FX-888恆溫烙鐵一台,
                 goot吸錫槍一支,goot灣頭鑷子一隻,吸塵器一台,放大鏡/抽煙風扇各一
首先~使用斜口鉗將原座破壞成數小段,盡量避免剪斷接腳及傷及主板!
將殘骸拔起~留下接腳
使用烙鐵將接腳一根根拔出~轉到450度...遇到有大面積銅箔的接腳還是不好拔....
全數拔除後才真的是考驗的開始~清錫孔!
參考一下板上資料~很多大大推用牙籤或是白鐵針通錫孔,我承認我手殘...沒一個洞成功....洞真的好小
有想過用手邊熱風槍全吹融直接插~不過旁邊太多SMD元件,附近主板線路又跟頭髮一樣細只好作罷
腦筋轉一轉~拔起家中吸塵器的接口,緊貼於主板背面
烙鐵轉至緊繃480度,於正面加熱錫孔
自製克難自動吸錫器就出現拉~~!
大約可清除一半~剩下一半不動於衷....
原不想動用手鑽~現下也只好拿出來了~
先用吸錫線盡量讓錫孔自然內凹
先用0.4鑽頭對準中心點輕輕的鑽,再換0.5再鑽一次~鑽完用烙鐵加熱一下使洞口再次封閉,再重複整個步驟
直到0.4的鑽頭再也鑽不到東西為止(先前有拿游標卡尺量過~新座的接腳約0.4,主板孔約0.55-0.6之間)
全部洞鑽完~用酒精清潔一下焊油,確認孔洞無損
用燈照確認一下有無遺漏~
確認完~拿出舶來品....
怕技術不好於是多買一隻~
試插!!!!
完美~一次就上
在經過約10分鐘焊工時間,清潔,目視檢查焊接狀況,組裝
中間過程省略~
開機!~~聽到[逼]一聲,心情頓時輕鬆~
接著重置一下BIOS~重新再設定一次,開始灌OS
完工!?
關機~插滿記憶體插槽再開機~
什麼?記憶體出錯不開機?
交叉測試了不下10之記憶體裝況都一樣...
此時已凌晨三點,努力撐著眼皮再次對焦主機板的記憶體插槽...
哇操!(請原諒我口出不雅字言...)
第三根第四插槽也各斷一隻腳....冏
雙通道...各壞一支= =!...
調查一下板上各位大大~遇到這狀況~如主機是自己使用非客人
你們是會選擇修復還是將就著用呢?
帶著沉重的心情~再次去對岸購買記憶體插槽....
等東西到+等我有空再接續第二集吧!
題外話~上次不只買了PCIE插槽~我的羅技G500滑鼠用了4年多也開始出現接觸不良等一堆小問題
由於羅技的零件很多都是專用~台灣不是很好買,也從對岸買了些零件回來
目前已修復~等檔案處理完再來發一篇滑鼠維修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用也不需要插滿
我會選擇不修復
光看板大換pcie 我就很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用也不需要插滿
我會選擇不修復
光看板大換pcie 我就很佩服了~

我也不會插滿~但是雙通道各壞一條...不修復就無法啟用雙通道技術
很兩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會插滿~但是雙通道各壞一條...不修復就無法啟用雙通道技術
很兩難...! ...

個人覺得舊東西能動就好了... 雙通道 我是沒感覺有變快....呵呵

网友B:
修好!~起碼你要搞出一個雙通道模式(2DIMM)

你這主機板好像是人為破壞報廢的,不知道從哪個機關行號
拿出來報廢的,經人為破壞後繳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起碼你要搞出一個雙通道模式(2DIMM)

你這主機板好像是人為破壞報廢的,不知道從哪個機關行號

我去自取時是在蘆洲一個小型工業區~裡面有好幾間回收商
那間看起來是只回收電腦主機及一些3C產品
貨源不知道是哪~?不過主機種類挺多的!前幾天才又飆了一台老MAC回來,準備改它的殼來裝一般PC
他們回收整機回來拆掉外殼後,對個別零件測試然後上網標售
好像挺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自取時是在蘆洲一個小型工業區~裡面有好幾間回收商
那間看起來是只回收電腦主機及一些3C產品
貨源不 ...

那是一定.....他們回收來也是有目的的

最好別是廠商搞的,否則自己這樣修理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一定.....他們回收來也是有目的的

最好別是廠商搞的,否則自己這樣修理成本太高了.. ...

其實~這張主版我哈很久了....以前太貴買不起
我一直對技嘉965P系列情有獨鍾~別問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目前家中現役965P-DS3就還有兩張
這張我只標250就標到~PCIE插槽運費+材料約100台幣
記憶體插槽也差不多
如果能修好~等於用約600得到一張過時高階主板+無價的維修經驗
雖然過時很久了~上顆XEON的CPU也是不輸現在文書機的(除了耗電量以外)

网友C:
我覺得人為破壞的成分比較高,因為一般人使用電腦好像不會去注意記憶體插槽,大部分是著眼在記憶體上

网友D:
精神可嘉
有時候修東西明知不符成本效益,但就是很執著的要把它修好...
不過網拍最好是找電腦工作室/店面的會比較單純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張主版我哈很久了....以前太貴買不起
我一直對技嘉965P系列情有獨鍾~別問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目 ...

這一張是高階版本的~~修好用也很划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人為破壞的成分比較高,因為一般人使用電腦好像不會去注意記憶體插槽,大部分是著眼在記憶體上 ...

我沒懷疑記憶體~主要是因為試了不下10隻,而且大部分都是出保換回來未拆封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神可嘉
有時候修東西明知不符成本效益,但就是很執著的要把它修好...
不過網拍最好是找電腦工作 ...

其實我沒執著~是抱著就算修壞了,放在櫃子上也要很好看的心態去修的
那家回收商~我不會再跟他買主機板了
有問題機率太高~現在都標一些較單純的東西

楼主:
技嘉965P-DQ6 顯示卡異常不開機維修 命運坎坷的主機板~第二集第一段....
好不容易等到東西來了~也忙了一陣子
決定今晚開工!
手術對象==>DDR2 #3 & #4插槽更換
小心翼翼的暴力拔除之後~留下一堆引腳(忘了拍圖~就是一堆鐵絲插著這樣....請自行想像~)
OMG~~~一個不小心~壓爆兩顆SMD電阻....
紅框那兩顆~算了!還有別張廢板找找看零件~因該是小事...
又經過一個半小時苦戰~拿著烙鐵拔除密密麻麻的引腳
這是屍體.....
再花20分鐘先簡單清理一下PCB
昏倒...有線斷了!而且還比我頭髮還細
估狗了一下~再用咪到不行的眼睛仔細算出是119腳位
好吧~這腳有用一定要接回去!而且...#1-#4是連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我斷在頭~所以4條都不能用了....昏
(有大大知道pin-118是做甚麼的嗎?查不到完整腳位定義耶...
那片破皮有影響嗎?)
跑了一下線~終於找到他從白漆下面連接到ATX插座旁的CMD電容旁邊...
在此鑽入背面~
幸好有ATX插座作大致定位確認
背面一個洞就找到!
等錫孔清完再飛線過去試試看吧...
祈禱中...
在此徵求...板上有無大大有收藏965P-DQ6的線路圖....
想知道上面那兩顆電阻能否不接直接短路= =?
用熱風槍吹那兩顆電阻也會是種自我虐待行為!....
(吹過記憶體掉件~詳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52&highlight=DDR  #24)
再來要開始進修CNC課程~下次也不知道何時有時間繼續第二集第二段...
只好有時間就弄一點了~480個洞會清到想哭~
這難度比PCI-E還高...

网友E:
自己用,我會選擇暫時不修, 稍後再修, 因為,買材料運費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用,我會選擇暫時不修, 稍後再修, 因為,買材料運費貴!

當然不會為了記憶體插槽就買回來~~
還買了一堆東西....哈哈
記憶體插槽一隻換算不含運也才約11塊台幣~不算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紙的話~這裡有!!

感謝大大提供~!
不過....檔案被加密了!
下載下來也打不開也無法破解....
附上檔案徵求強者!
GA-965P-DQ6 V1.0.pdf (1.09 MB, 下載次數: 8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
不過....檔案被加密了!
下載下來也打不開也無法破解....

密碼為 rmadept

网友G:
不神--因為技嘉很多加密圖紙.都是這一組.要不我也無法解.哈哈

网友F:
哈哈哈
抱歉~忘記附上密碼了XDD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神--因為技嘉很多加密圖紙.都是這一組.要不我也無法解.哈哈

哈~原來如此~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
抱歉~忘記附上密碼了XDD

呵呵~解開就好嚕~

楼主:
小弟我看完電路圖後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板上大大...
圖中紅框處的R2661/R2662
問題一:依照旁邊電路推測~這兩電阻阻值為0?
問題二:R2661零件規格的X是代表甚麼意思?
問題三:這兩個零件是跟開機電路相關~怎麼會把線路放在板子最上端?(存屬好奇~)
懇請大大解答~

网友H:
其實更換顯卡&RAM的slot座

一般多是用錫爐
===========================
若無改用熱風槍的話,熱風槍也應要用大支&高瓦數的,我的是1600Watt

在沒有的話,用焊槍會拆的很累且容易搞斷線或是銅箔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更換顯卡&RAM的slot座

一般多是用錫爐

我也很想用錫爐~可惜沒有
熱風槍我有~可是怕把板子吹壞或是把旁邊零件吹跑了~所以不敢用
最後決定用烙鐵慢慢拆~至少技術比較純熟比較不會出些亂子....沒想到還是斷線了~哈哈
第一次拆不知道那邊表層有這麼細的線n_135|

网友I(2015-08-19):
我也有一樣地情形我用小硬線插進去一直用只要不拔患應該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樣地情形我用小硬線插進去一直用只要不拔患應該可以

針腳內部已經斷裂了...插線也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