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50000km的保養??

楼主(2015-07-16):
請教各位先進~
小弟的機車里程已快達5萬公里!平時有固定更換機油及齒輪油
碟煞片也已更新,請問還有那些地方需要更換或保養的?
感謝~~  ^^

网友:
就看你的用心程度如何~~

网友:
離合器組,空氣過濾器要清

网友:
噴射引擎?化油器款?
火星塞?普利珠?節流閥?噴油嘴?煞車油?

网友:
拿出你機車的手測看看五萬要檢查哪些項目~

网友A:
機油濾心清潔
空氣濾清網更換
火星塞更換
化油器清潔(噴射車比較貴)
煞車油更換(DOT4)很多人都沒在換有煞車就好導致管路銹泥堵住
後煞車蹄片(螺母快鎖到就更換)
(傳動)
普麗珠更換
滑件更換
皮帶更換(斷了就顧路了普麗珠滑件一定更換) 在飛機上更換比較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機油濾心清潔
空氣濾清網更換
火星塞更換

皮帶更換(斷了就顧路了普麗珠滑件一定更換) 在飛機上更換比較貴

這句話蠻中肯的,我想很難遇的到吧

网友:
怎麼沒有人講注意輪胎呢?
輪胎胎紋也要注意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皮帶更換(斷了就顧路了普麗珠滑件一定更換) 在飛機上更換比較貴

這句話蠻中肯的,我想很難遇的到吧 ...

這個就很難說了 平均約2~3萬就該換了 畢竟他也是屬於高溫下運作
沒破萬就斷的也是大有人在
會斷一個共通點比較硬也容易龜裂也比較脆化油器的歧管也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就很難說了 平均約2~3萬就該換了 畢竟他也是屬於高溫下運作
沒破萬就斷的也是大有人在
會斷一個共通 ...

那大綿羊呢? 我的大綿已經快3萬了,一直有想換皮帶的衝動.

网友C:
本篇我移到汽機車版,以後這類問題請發在汽機車版,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篇我移到汽機車版,以後這類問題請發在汽機車版,謝謝配合。

感謝大大提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大綿羊呢? 我的大綿已經快3萬了,一直有想換皮帶的衝動.

過2萬之後每3~5千公里拆開清潔並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