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tec vs2421喇叭自己會有怪聲

楼主(2015-07-16):
這個喇叭很難拆,電線長度剛剛好,而且入口處上了很多金褐色很像樹汁的膠,當初打開來看到這樣,就原封不動裝回去,我很好奇如果故障了,維修人員要怎麼拆修?

趁著這兩天放假,來處理很久沒去處理的喇叭,光是吹風機吹熱那些膠,用尖嘴鉗夾掉,然後大概10秒就自己又變硬,又重新用吹風機再弄,非常需要耐心。
這個喇叭運作上沒什麼問題,也不會有什麼明顯電流聲,但是就是聽音樂完,電腦不要輸出聲音,但是喇叭電源打開,大概每隔15-20分鐘內,就會出現一聲很明顯約2秒左右的"ㄔ ㄨ ㄔ "~~
很像喇叭自己沒有輸出但會產生聲音,而且音量很明顯。不是那種很安靜才聽得到的電流嘶嘶聲,也不是那種手機靠近會發出的波波聲。

我目前把焊點都焊一次加強,然後懷疑最大顆的電容4700u,但是拆下來量是4500,這樣是它在搞鬼嗎?
還是可以朝哪些方向去處理,懇請大家指點賜教,感謝!

補充內容 (2015-7-19 11:35 PM):
oh oh 換完電容上電,音樂播放正常,但是低音喇叭完全沒有聲音,並且偶爾會自己大力震動起來發出啵啵啵約2秒(單純量電阻還有7歐姆)>_<[/...

綠白是我自己接長一點到低音喇叭上的線

綠白是我自己接長一點到低音喇叭上的線

网友A:
換個訊源  用手機測試看看
再來
還要試 輸入接地 那還會不會有聲音      同時喇叭上有沒有電壓 AC DC都要測一次

先分離出問題在前級   還是在後級      電源先假定是好的   測量DC電壓值就好

這種的維修某種程度上是在折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訊源  用手機測試看看
再來
還要試 輸入接地 那還會不會有聲音      同時喇叭上有沒有電壓 AC DC都 ...

我之前有試,如果把3.5綠色那條不要接電腦
這樣的情況還是會出現,不曉得這個訊息有沒有幫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試,如果把3.5綠色那條不要接電腦
這樣的情況還是會出現,不曉得這個訊息有沒有幫助 ...

就代表問題是它自身的 不是外部訊源的問題

那幾顆IC跟功率IC的編號報一下    我來告訴你怎麼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代表問題是它自身的 不是外部訊源的問題

謝謝熱心的前輩
目前我把比較大顆的(頭上是十字紋路)的電容都換過了

兩顆IC編號如圖,請您指導
感謝

IC編號

IC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代表問題是它自身的 不是外部訊源的問題

我上網查到這篇http://www.jiadianpj.com/yuanjian/show-774.html
實際上電量的時候,輸入電壓有40(第九第五腳),輸出的兩個則都是19.8 20左右(二、八腳對第五腳)
感覺有符合他說的輸出是輸入的一半左右,但是電壓和該網頁的都差很多

電容換過之後本來的怪聲還是在,現在又惡化了,低音喇叭會自己像放鞭炮一樣鬼叫
當它在鬼叫的時候,感覺TFA9842J就變得比較熱
http://114.35.77.18/VS2421.mp4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的前輩
目前我把比較大顆的(頭上是十字紋路)的電容都換過了

另外想到一個問題
3.5mm的訊源拔掉後,確定問題來自喇叭本身

那是來自喇叭內部大塊的電路板,還是外接一個調音量+開關的控制器的小塊電路板?

喇叭後面接出來的控制器

喇叭後面接出來的控制器

网友B:
會不會是VR接觸不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VR接觸不良呢?

VR控制音量功能正常,裡面也有噴上電子接點復活劑,感覺應該不是它,但是目前也沒有什麼其他方向
會量的電阻、二極體都有檢查了。

現在比較納悶那顆IC,網頁查到大陸的資料寫工作電壓22.7V,可是我的上電測量有40v,明顯高很多
但是變壓器連到板子進來的,跟變壓器標示的一樣,是15 AC,所以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到了IC那邊就變成40V
目前我在往這個方向努力中

网友:
剛剛翻了tfa9842j芯片 datasheet很明顯,的確vcc工作電壓太高,只能往回追線路看是那個元件有問題
ps.話說你板子上的電容耐壓(除了大電容)應該也沒有超過40vdc吧,值得令人玩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網查到這篇http://www.jiadianpj.com/yuanjian/show-774.html
實際上電量的時候,輸入電壓有40(第九 ...

應該是量錯了

楼主:
打交流電檔位沒錯吧?因為變壓器進來是15AC
但有兩個疑問
1.15AC也沒經過什麼東西,怎麼會變到40AC
2.如果40AC,那版上的電容連最大都只有35V,大部分都是16V 或25V,怎麼都沒爆掉?

5,9腳40V

5,9腳4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交流電檔位沒錯吧?因為變壓器進來是15AC
但有兩個疑問
1.15AC也沒經過什麼東西,怎麼會變到40AC

測量方式錯了

橋式整流後面都是DC     除了信號   信號也是AC  整流子前面也是A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交流電檔位沒錯吧?因為變壓器進來是15AC
但有兩個疑問
1.15AC也沒經過什麼東西,怎麼會變到40AC

大哥真拚,都不怕被電,看你拿板子的方式都幫你流了一身冷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真拚,都不怕被電,看你拿板子的方式都幫你流了一身冷汗

那塊沒高壓             60V以上或是 流經人體的電流達上百uA人才有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方式錯了

橋式整流後面都是DC     除了信號   信號也是AC  整流子前面也是AC ...

謝謝協助,我馬上重新測量,然後同樣的位置,左右IC都一起量,不過好像左右都差不多
所以還是沒有頭緒,而且現在上電,低音喇叭就會自己出現好像在煎東西沸騰的嗶嗶播播聲,所以都不敢開太久
http://114.35.77.18/VS2421.mp4

左IC_5,9腳IN

左IC_5,9腳IN

右IC_5,9腳IN

右IC_5,9腳IN

左IC_5,6腳OUT

左IC_5,6腳OUT

右IC_5,6腳OUT

右IC_5,6腳OUT

左IC_5,8腳OUT

左IC_5,8腳OUT

右IC_5,6腳OUT

右IC_5,6腳OUT

网友:
量DC時  就用DC檔位
量AC時  就用AC檔位

网友A:
把信號輸入端  短路到地   測量OPA 腳位電壓   TL074CN      腳4跟腳11 不用量

黑棒對低    用DC檔量過一輪   再用AC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信號輸入端  短路到地   測量OPA 腳位電壓   TL074CN      腳4跟腳11 不用量

黑棒對低    用DC檔量過 ...

謝謝前輩耐心,下午弄到現在有點累了,改天再戰。
是說如果找不到問題點,好像就沒有經驗值增加的感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耐心,下午弄到現在有點累了,改天再戰。
是說如果找不到問題點,好像就沒有經驗值增加的感覺了 ...

只要我還在關注的這篇 你就不用擔心這問題
先去睡吧  疲勞是會看不清與做錯事   by這就是為什麼我專炸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我還在關注的這篇 你就不用擔心這問題
先去睡吧  疲勞是會看不清與做錯事   by這就是為什麼我專炸元 ...

謝謝前輩那麼熱心,令人感動阿!^^

我早上起來看了一下,好像有找到後來喇叭一開就會"鞭炮叫的原因"
好像是我補錫時,有些彈出的小錫渣沒注意,卡在IC腳縫縫中造成短路
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補完錫、換完電容,卻出現新的問題(喇叭鞭炮叫)
我清一下IC腳的縫隙,開機時低音喇叭已經不會鞭炮般鬼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信號輸入端  短路到地   測量OPA 腳位電壓   TL074CN      腳4跟腳11 不用量

黑棒對低    用DC檔量過 ...

A.左右兩顆一樣的OPA,右邊除了4,11沒有量,右邊的每隻腳都是5.7
所以我放左邊的圖上來。

B.所以目前看起來狀況好像還好,最原始的問題"ㄔ~ㄨ~ㄔ~~"目前測試5分鐘是還沒出現
→所以是因為換了電容的關係嗎?(想知道這次經驗中學到的知識)
換掉的電容我都有拆下來量,跟標示值都有九成以上,只有4700那顆量出來4500,但也還在10%內,因為新買的4700量起來有超過4700,所以我就換新的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左右兩顆一樣的OPA,右邊除了4,11沒有量,右邊的每隻腳都是5.7
所以我放左邊的圖上來。

這錫渣說不定是當初在生產時留下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錫渣說不定是當初在生產時留下來的

目前去掉錫渣後,已經不會一開機低音喇叭就鞭炮般的鬼叫了
不過最原始的問題"ㄔ~ㄨ~ㄔ~~有點像煎東西的聲音"還是會有,不過出現頻率比原本少很多,每次持續時間約1~2秒。不曉得是否該把剩下沒有換的小小電容(160u 22u那類的)也都全部換?

另外請教前輩後來OPA來出來的數據有在合理範圍內嗎?不曉得該怎麼對照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去掉錫渣後,已經不會一開機低音喇叭就鞭炮般的鬼叫了
不過最原始的問題"ㄔ~ㄨ~ㄔ~~有點像煎東西的聲 ...

有OPA靜態正常   動態測要有設備 我就不提了

怪聲音可能是發生震盪了

換換看 紅色跟綠色的 塑膠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OPA靜態正常   動態測要有設備 我就不提了

怪聲音可能是發生震盪了

紅色的有更換過了。
綠色的是2A153J,查了資料是100V,0.015uF的電容,這麼小的容量不曉得功用是什麼?
明天再跑一趟電子行看看是否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OPA靜態正常   動態測要有設備 我就不提了

怪聲音可能是發生震盪了

後來我更換了2A153J (100V 150n)
但是因為電子行沒有一樣的,所以給了我100v 102J,換上去之後,這兩三天是沒有聽到那"ㄔ~ㄨ~ㄔ~~"
的怪聲,但是我沒有一直連續聽音樂去特別測,但感覺是應該有改善。
於是我就整個喇叭裝回去了。

沒想到隔了兩天,不曉得是剛好又有其他地方壞了還怎樣
其中一個喇叭沒聲音了(前5秒有,但是音量很小,然後一下子就完全靜音了)
有排除喇叭的問題,把兩個喇叭對調,會變成另一顆沒有聲音。

我打開電路板來看,沒有什麼明顯燒掉的感覺,但是圖中左邊那顆TFA9342J明顯高溫,右邊我手摸可能40度吧,左邊那顆是一摸手就伸回來,應該有60度以上。但是電壓量起來依舊是輸入輸出仍分別是18v 9v,和之前量的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左邊IC2 明顯比右邊高溫

左邊IC2 明顯比右邊高溫

网友B:
先換回原來2A153J 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來我更換了2A153J (100V 150n)
但是因為電子行沒有一樣的,所以給了我100v 102J,換上去之後,這兩三天 ...

153J=15x1000=15000pf=15nf=0.015uf

102J=10x100=1000pf=1nf=0.001uf

102J因該是不能代用153J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回原來2A153J 試試

是阿 我也是換了,但是兩顆IC可能有因此故障,之前兩顆都溫熱40左右
現在是一顆約40,另一顆應該有60
不過這顆IC露天拍賣是有,但是都在對岸,運費加上10個一拍,可能很不划算

不曉得大家電子零件去哪裡買比較多?我是在我們台中逢甲這裡的元華電子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3J=15x1000=15000pf=15nf=0.015uf

102J=10x100=1000pf=1nf=0.001uf

我查了一下,原來第3碼是次方,那就差很大了,這個店員也太不專業了
他說沒有153J,只有102J比較接近應該可以

我想說153J,J不曉得什麼意思,怎麼不像其他電容標uF比較直接
後來購買前,網路查的是100V 0.015uf
所以我拿了102J,我想那應該是0.010uf 電量單位那麼小,應該不會差很多吧
而且它也沒有153J,只能先頂著用了

沒想到差那麼多................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OPA靜態正常   動態測要有設備 我就不提了

怪聲音可能是發生震盪了

專炸元件大:
後來我換錯容量的電容,目前變成一邊沒聲音
用手摸可以感覺到兩顆功放,一顆40來度,另一個明顯高溫會燙人
這樣應該就是功放壞了吧?加上要買還要從香港大陸運費就要200,是否判定棄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後來我換錯容量的電容,目前變成一邊沒聲音
用手摸可以感覺到兩顆功放,一顆40來度,另一個 ...

你量一下功放個腳對地阻抗   如果太低 就是掛了

网友(2015-08-15):
這種情形要有儀器才能找出問題...